斜孔內撑加工打滑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29):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斜孔內撑加工打滑怎么解决  工件是厚10mm10度斜孔的  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
把图纸发出来。

楼主:
没有图纸工件尺寸是外圆直径175内孔直径大头98小头93斜度10度厚13外圆加工量是15单位mm

网友:
究竟是打斜孔还是钻头是垂直的,而加工面是斜的.

网友:
锥度孔内撑加工外圆,,,,,,,,,打滑,,,,慢慢来吧,加工量小点

网友:
搞了半天可能很多人还不清楚楼主的意思。
我猜一下,楼主是说,
用锥孔装夹定位,加工外加,工件打滑吗?
10mm,有点短,但如果你的芯轴和工件内孔配合接触面积足够的话,加上螺帽并紧,应该不会打滑,当然,还要看你切削量的大小,不行,小一点,走刀量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