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的使用寿命---请教

楼主(2010-01-29):
滑动轴承的使用寿命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但实际未必如此,因为使用条件不可能那么理想。我想知道实际寿命最长的滑动轴承有多长?我所接触到的使用最久的滑动轴承是我们这里用的两台日本产的轧辊磨床主轴的轴承(动压润滑),已用30年左右,其间未进行过任何修理。

网友:
这是基本润滑和磨损理论问题,
按油楔模型,动压油膜轴承,只要启动好,理论上是没有磨损的
一般轴套是处于半干摩擦状态,依负荷不同,磨损不同,

网友(2010-03-20):
我们是专业生产滑动轴承的厂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
轴承的寿命,要看工作环境,温度很多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一下。收获不少。

网友(2010-07-27):
我公司供货的滑动轴承,也有使用超过30年的,不需要维修的。主要是做好润滑。

网友:
受教了,楼上几位讲得真好,。。。

网友(2011-03-09):
轴承的寿命和很多因素有关
  钢材的生产技术   热处理技术  冷加工技术   润滑  受力   很多因素影响寿命的

网友:
原来滑动轴承的寿命这么长,学习了

网友:
轴承材料  热处理技术  冷加工技术   润滑  受力   使用时转速  环境  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轴承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