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装配,包括接口方面---求助

楼主(2010-01-30):
谁可以推荐一下关于机床装配方面的资料,要求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包括接口方面的。谢谢!

网友:
问题好象比较笼统,关于装配的知识肯定是很多,而你的说的接口是指什么接口?

网友:
接口 肯定是指系统接口那些吧。。。这个怎么讲啊 ?都是对着图纸接上呗。。。我觉得电器上主要看几点吧:用的电器元件质量。。。厂家电器装配是不是细致,一般电器出问题都是装配不好,也就是线压的好不好,螺丝捻的牢不牢。。。还有一些需要焊得得线焊的好不好,其次有一个电器布局是否合理,涉及到干扰问题。。。至于系统配置的那些驱动啊板卡啊 得看运气了,赶上运气不好也没辙,别人都是自动化生产的。。。其次机械上看机床刚度好不好。。。机械精度好不好。。。垂直度、直线度、定位精度重复定位。。。以上都是胡诌的,有些对有些不对,也可能全是废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机床各部分之间的接口,如床身与立柱之间的连接接口,我现在主要研究模块化机床,相对各模块之间的接口进行分析,但是机床接口连接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固定连接,和螺栓连接等几种方式。详细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接口 肯定是指系统接口那些吧。。。这个怎么讲啊 ?都是对着图纸接上呗。。。我觉得电器上主要看几点吧:用的电器元件质量。。。厂家电器装配是不是细致,一般电器出问题都是装配不好,也就是线压的好不好,螺丝捻的 ...
引用 网友A:

系统接口都是系统集成厂家定的,一般机床制造厂都是做应用,至于如何走线,使用哪些过度软件,还最好得去车间学习一段时间。这个东西是个郁闷的事情,不好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机床各部分之间的接口,如床身与立柱之间的连接接口,我现在主要研究模块化机床,相对各模块之间的接口进行分析,但是机床接口连接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固定连接,和螺栓连接等几种 ...
引用 楼主:

部件与部件之间连接,确实大部分都是螺栓连接的多,毕竟部件还是需要固定到机床上面去的。
但是大部分的部件装配,都少不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定位销,在部件精度校核好之后,都必须在螺纹连接的地方打定位销,一方面得保证装配精度,另一方面也使再次拆装省去很多再次校核的麻烦。
也有些部件连接使用T型槽,直T槽可以使部件前后移动调整位置,圆弧T槽配合回转定位销可以使部件回转调整。当然有些还可以使用长平键做导向的,都是都少不了使用螺栓螺钉啦。
模块化机床这个我们公司也有做,但是具体划分也没个极限,现在的ERP系统很发达,很多零件都可以借用,好象都把模块化模糊了。个人感觉模块化还是得先自己做好定位了再做,当然设计一台新机床,能够借用零件越多越好,部件划分越明晰越好。

楼主(2010-04-22):
部件与部件之间连接,确实大部分都是螺栓连接的多,毕竟部件还是需要固定到机床上面去的。
但是大部分的部件装配,都少不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定位销,在部件精度校核好之后,都必须在螺纹连接的地方打定位销,一方 ...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啊,能介绍一些相关的资料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