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法兰克系统螺纹收尾时的角度怎么变换

楼主(2010-01-30):
我们公司是生产钎具的,钎杆大多都是特殊螺纹的但我们按正常车的螺纹有时使用时会在螺纹收尾处断裂,为此公司要求加大螺纹收尾角度,我们广数的用G92X~W~F~K~就可以啦  但是法兰克的不行,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2010-03-05):
用G76编试试

网友:
看参数说明书,有参数控制收尾角度和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