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牌号的铝合金或不锈钢内应力最小

楼主(2010-01-30):
如题,一精密设备需要一500*600毫米,厚75左右平台.要求尺寸稳定性好,即加工装配后不因内应力释放而变形.
一方案为采用MIC 6,据说是铝合金里面内应力最小的牌号,尺寸稳定性很好,见(http://www.blackburnsmetals.com/products-mic6.html).
请问铝合金材料还有其他选择么?
如果是不锈钢呢?内应力指标是否比上面的MIC 6还要小?

不知这玩意多少钱一块,请大侠指教

网友:
定制一块大理石不就可以了,我们也这样搞的。

楼主:
定制一块大理石不就可以了,我们也这样搞的。
引用 网友A:

大理石似乎也适合用在无尘室,
但有两疑问,
1, 加工大量螺纹孔等特征方便么?
2,密度较不锈钢小,和铝合金接近?

谢谢神话大侠

网友A:
大理石似乎也适合用在无尘室,
但有两疑问,
1, 加工大量螺纹孔等特征方便么?
2,密度较不锈钢小,和铝合金接近?

谢谢神话大侠
引用 楼主:

easylife兄,加工通孔装螺纹套,但离边不能太近,毕竟大理石比较脆,M12的话,离边15-20。密度和铝合金一摸一样。加工也方便,开槽、切斜面、开沉孔都行,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easylife兄,加工通孔装螺纹套,但离边不能太近,毕竟大理石比较脆,M12的话,离边15-20。密度和铝合金一摸一样。加工也方便,开槽、切斜面、开沉孔都行,可以考虑考虑。
引用 网友A:

谢谢,

1. 大理石尺寸稳定性比铝合金要好?有没有数据分享下?

2. 如果打孔装定位销的尺寸位置精度能否达到+/-0.05mm (名义尺寸120mm,直径10mm)?

3. 加工大理石用什么设备,普通加工金属的机床?加工工时和加工金属相比呢?--考虑是否需要外协及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