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铝合金工件在刀具上产生的积屑瘤如何去除?

楼主(2010-01-30):
众所周知,在加工铝合金工件时经常会在刀具上产生积屑瘤,比较难以清除,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如何去除的好办法?

网友:
控制好切削量和冷却最好不要产生积屑瘤。有了积屑瘤可以采用低速切削,积屑瘤自己会掉。

网友:
积屑瘤,有利有弊。粗加工可以保护刀具,精加工是表面质量降低影响精度。合理的切削用量可降低积屑瘤的产生

楼主:
在高速切削时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切削瘤不能用手去除时应该如何呢?

网友:
选择合理的切削量和进给速度7 K; {4 x/ T$ Q4 r) h
在粗车积屑瘤有利于保护刀具

网友(2010-03-23):
加工时用煤油作为冷却液就可以了

网友:
加火油的效果会好一点,但不能完全避免……

网友:
加工什么材质的铝件

网友(2011-03-12):
提高铝材的硬度,中国目前做的铝材硬度控制的很差,什么T6淬火,硬度都是不稳定的。有软有硬。。。

网友:
请使用油基冷切液,也许会好些,我司现在就是用这,不过费用也高!

网友:
1:优先选用高速钢刀具。2:切削速度在大于120m/min或小于15m/min时不容易产生积屑瘤3:选用煤油、植物油或极压切削油作为冷却液。4:增大刀具前角,以减小切削力,降低切削温度。5:降低前刀面的粗糙度以减少切屑和前刀面的摩擦。能想起来的好像就这些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避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