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知识模块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1-30):
最近看是说CATIA有知识模块,请问知识模块有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书上知识一代而过

网友:
比较智能一些,可以编写简单函数吧

网友:
想知道呢,正准备看

楼主:
恩,我看书说是CATIA的高级应用,不知道它重不重要?

网友:
那个知识工程,是达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F( p3 A, C& {+ X1 p在传统的三维设计过程中,分析的主要角色是设计的后验校核和事故分析。而且,还存在着CAE分析工具往往面临多个系统并存的局面。多个系统并存是目前企业CAE应用的壁垒,这种情况下,不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培训成本也随之增加(见图1)。同时,还要将几何界面中的CAD数据导入到有限元界面中,在转换过程中就容易造成数据丢失。有限元界面对使用者,要求其有限元的专业知识(要理解各个求解器的单元库),真正设计现场第一线的人员用不起来。同时,设计的产品是装配体,而不是单个的零件,装配的结合条件是定义在有限元数据上的,而不是定义在设计数据上,如CAD数据上的,装配的定义也需要专家。此外,没有知识工程来保存作业流程,每当有设计变更的时候,因为是在CAD系统之外做的,使得参数化的数据失去其参数意义,回不去了,只得重新建模。这些都是传统设计中CAE所面临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开发品质和效率的低下。

网友:
合理的运用知识工程可以提高后续修改模型的方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