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96和Tu2两种铜材,如果作为高压电极,哪个性能更好点?

楼主(2010-01-30):
H96和Tu2两种铜材,如果作为高压电极,哪个性能更好点??

楼主:
用在高压线路中12KV

网友:
H96是黄铜吧

网友(2010-03-05):
应该是Tu2,这是紫铜,H96是黄铜

网友:
这个T铜比较多吧?铸造或焊接的,黄铜做电极的比较少见,倒是铝有没有考虑过啊

网友:
黄铜做电极的主要缺点是损耗比紫铜的大,实验证明:采用Cu、Cu-W合金、黄铜和Al电极加工一种淬硬工具钢,结果Cu和Al电极的加工速度和加工精度较高,Cu和Cu-W电极的损耗率最小,黄铜的电极损耗率最大。
    相比而言,Cu是一种较好的电极材料,它能获得较高的加工精度和较好的加工表面粗糙度,且有高的材料去除率和低的电极损耗率。Al的性能仅次于Cu,在加工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时可以选用。
    以Cu、W和Cu-W合金作为电极材料加工硬质合金,结果表明,Cu-W合金电极可明显提高加工速度,且在较低的加工电压下电极损耗并不大,因此Cu-W合金是加工硬质合金的理想电极材料。

网友:
uiopjkljklc
天秤座 (Princess的星座哟)
父亲对天天说:“今天不要上学了,昨晚...你妈给你生了两个弟弟。你给老师说一下就行了。”
天天却回答:“爸爸,我只说生了一个;另一个,我想留著下星期不想上时再说!”
(聪明、权衡利弊的天平) 我怎么没觉得???

wedding dress,
wedding dr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