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神钢“ALEX”翅片性能曲线计算传热系数的可靠性?

楼主(2010-01-31):
本人用神钢“ALEX”翅片性能曲线计算传热系数的结果和实际的值有比较大的出入。不知各位同仁是用什么方法计算传热系数的?

网友:
换热器翅片的性能曲线都是根据自己的翅片做的,每家的翅片都不一样的,这个和加工技术有关,所以不可能拿来就用,只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