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车系统980TA自动运行程序时候偷停---请教

楼主(2010-01-31):
沈阳数控车系统是广州980ta,机床是05年买的,近一个月经常出现一个奇怪的故障,机床在自动运行程序的时候加工工件中,程序突然停止运行,主轴,切削液都停止,没有报警。复位后继续加工又正常,有的时候2、3天也不出现这个显现,有的时候1天出现好几次。
目前我做过的努力和排查:
1,这个程序一直使用了几年应该是没有问题,
2,我把机床初始化了一下参数重新设置,问题依旧
3,同一个型号的机床对调了一下电脑,问题依旧
4,Z轴的行程开关里有少量的切削液,更换新的的行程开关,线阻值不太好,更换新的线后,问题依旧
请大家帮忙,如果具体说不明白可以用以下方式联系我
辽宁朝阳,6英尺1.2英寸
QQ:81599666
04213710330

楼主:
今天下午在第四把刀偷停了,哪位大侠有办法,小弟十分感谢
!!!

网友:
有梯图没?看看主轴,冷却启动有什么条件.比如,刀塔到位信号稳定不稳定.

网友:
仔细排查系统到强电柜的线路、机床到强电柜和系统的线路,重点排查强电柜并注意除尘。

网友:
我们家是沈阳数控车系统是广州980td,也有上述问题。
基本每次都是关掉,重新起动。

网友:
电压不稳,装稳压器.

楼主:
6# lyx1012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有同型号的两台机床在一起,那台没有问题,电压应该没有事情,今天我把XZ轴的驱动器互换了一下,线用摇表摇了一下,没有事情,但是ZX轴方向都出错了,没有办法换下午回去吧,然后我把配电柜除尘,再检查一下刀塔到到位信号,希望有用,都崩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我进行了配电柜除尘,把所有接线端子也禁锢了,下午把编码器换回来了,出现一个怪现象,Z轴手动高速进给时候,往回走一下,有时候Z轴驱动器还报警!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又出新问题了!崩溃了!

网友:
换个电源盒看看,猜想而已。

楼主:
Z轴驱动器总报警时候是电机过载,今天把Z轴滚珠丝杠拆下来了,里面滚珠有坏的,现在报了一个新的明天能到,装上以后还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以前的毛病,滚珠有坏的可能是因为最近床子总跑,装的!

楼主(2010-03-29):
问题排除了,我们夹紧用的是液压卡盘,在那个液压站上有个压力继电器,它不灵敏了,还有点油污,用风管子清理了一下,到现在没有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顶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