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加工---求助

楼主(2010-01-31):
有一批铝管加工,外径13.6(0 +0.01),内径10(0  -0.01)长50,用数控机床加工效率高吗?内孔用什么刀具好,(这么小的镗刀好买吗?)铝管有一定的硬度,比较好车。以前是用仪表车下料加工内孔,在以内孔定位在数控车上加工外圆的,现在想用数控车一次性加工,能行吗?外圆有一台阶,长度要求比较严。

网友:
直接用一把台阶的钻铰刀就好了。如果你的机床精度不是很好的话也可以用钻,搪两个工步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哦,不知道内孔用钻床可以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