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套筒求高人设计夹具---请教

楼主(2010-02-01):
望高人给个好方案..等

楼主:
有经验的师父都帮忙想想办法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看看啊

网友:
别急.
没看图,但没关系,20丝的薄壁俺都干过,想来你这个不会太难.
做胎具,把工件塞进去,如果配合好的话可以不用辅助固定,不然轻压端面就好了.

楼主:
好像看到过有个贴子有人讲什么全包围夹具.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先谢楼上等你了

网友:
要求先说清楚,圆度你要达到什么要求

网友:
贴个图出来 没钱下载你的附件

网友:
通过测量你的图纸,发现壁厚有12毫米厚。按理说,不应该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网友:
我看了你的图,这个应该不是难题。壁厚还是很厚的......
解决方法有二
1.车床用软爪,车圆夹住外圆加工即可,这应该是最经济的了。
2.有先决条件,该工件外圆的加工尺寸一致性要好,就可用。
  根据工件外圆尺寸加工一带台阶的弹性夹头,我以前经常使用这招,精度很高,内外圆同心度可以控制在0.03以内,不需要很高的代价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也可以做一个浮动三爪,根据情况可以6点浮动,12点浮动,活着24点浮动,具体形式貌似雄克(德国)的样本上有个6点浮动的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
整个软爪夹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厚度用弹簧夹头足够!软爪都没问题.
用不着上柔性全包围夹具...

网友(2010-03-06):
你的图纸没有内外径尺寸,但经过测量为12MM,这样的工件采用自制弹簧夹头变可实现。

网友:
弹性夹头是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
请问,弹性夹头怎么做啊,能不能画个图出来啊?谢谢! 9# friend0418

网友(2011-05-02):
贴个图出来 没钱下载你的附件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