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利用少齿差行星轮来做增速箱?

楼主(2010-02-01):
增速箱如何设计, 能不能利用少齿差行星轮来做 ?

我们公司现在要做一个增速箱 , 体积要小 , 而且是人通过杠杆驱动 , 传动比就是1:100  ,是带动磁力泵工作 。 我犯难了:  自己试着弄了一副圆柱直齿轮副 ,但是体积太大 ,少齿差行星轮能解决体积问题 , 可是我不知道从哪入手。 刚刚接触齿轮 ,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基本不可行,阻力太大,估计会自锁。用NGW行星结构应该问题不大,但不建议新手自己做,难度太大,不容易做好。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现在我可真是难到了  买了个1:100的减速机 拆开看 应该是少齿差行星轮  没办法  我们使用磁力泵的环境不能用电 也没有压缩空气  只有人去驱动  没有增速箱肯定不行  而且我们打算使用杠杆去驱动增速箱  泵的使用频率不高  一天最多只用10分钟  不用担心长时间运转的问题  只要能驱动就好办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一般設計少齒差多偏向低背隙,高剛性,因此多損失一些效率(原本效率就不高),所以並不合適做為增速,但如果你有足夠動力,且輸出轉速無振動考率,浮動盤輸出機構應該是個方向,...

网友:
把具体参数告知一下,我们公司应该可以帮你定制一个。

楼主:
我打算就拿减速机反过来用试一试  可是我对浮动盘输出机构不了解  能不能给点信息啊  是不是那种靠轴承装的 没有固定轴连接的那种啊?
我把这种减速机拆开 就一个固定在箱体上的内齿轮 然后和输出轴连在一起的一个很薄的外齿圈  连电机部分的是一块放在外齿圈里的东西 它是活动的 外面套一轴承 轴承和它是一体的可以上下活动  然后就放进外齿圈里

电机带动这个东西转动 然后套它的轴承转动 轴承再带动外齿圈转动 这时外齿圈和内齿圈啮合转动 就达到减速的目的了
我反过来去用扳手驱动输出轴 这个东西可以转的很快  请问  这个东西是浮动盘吗?
请教专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經驗中就傳輸機構來說浮动盘输出机构是損失比較少,平衡容易實現,所述機構應該不是,但如果你目前拿到的機構熱量.損失都能接受,那有甚麼顧慮,....

楼主:
嗯  呵呵  我明天去找材料  加工个套磁铁的  往减速机上一装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我觉得问题不大  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平衡不太好做   所以我想用轴承和轴连接外部磁力泵
呵呵 只要理论上不违背  只有实践了才知道问题  呵呵
空载的时候转动没问题  有点费力
加上负载后 我就用齿轮和杠杆来驱动  我就不信驱动不了
呵呵 结果过两天就能出来了
谢谢您的指导  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