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平台为什么要刮衍

楼主(2010-02-01):
请教大家了.检测平台为什么都是刮衍出来的?

网友:
高精度的好像都这样做出来的

楼主:
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平台刮研是为了得到较好的粗糙度和局部平面度

网友:
刮研很累人啊,我刚进工厂时做了一天,几天都直不起腰。

网友(2010-03-04):
刮研是切削加工的一种,就像车\铣\钻一样了,只不过这种加工精度高,研出来的平面度很好.

网友: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 是每平方英寸有多少个点,均匀分布的

网友:
最原始的精度就是靠手工做出来的

网友:
实际表面间的接触近似多点接触,而不是面接触。当两个面接触并有预紧力时,这些接触点发生微观弹塑性变形。对于精密应用场合这意味着定位精度或接触刚度的丧失。刮研是为了削掉表面凸起部分,大大增加了实际的有效接触面积,从而提高接触刚度或定位精度等。

网友:
刮研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平板平台量具的表面粗糙度值,提高接触精度和几何精度,从而提高配合刚度、润滑性能、机械效益和使用寿命,也是仅用平面磨床和导轨磨床加工难以达到的,刮研是高档机床设备和铸铁平板所必需的加工工艺。 使铸铁平板的表面粗糙度值和形位误差逐步降低;接触精度、几何精度在刮研运作中逐步提高,直到达到规定要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