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液压系统---请教

楼主(2010-02-01):
请问,压力表   上面和右面   的那两个装置, 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故障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保养。。。

还有压力表下面的两组数字,有什么作用。。。

该磨床是上海三机床的mm1420

网友:
上面的是滤芯,右面的是润滑油分配器,打开滤芯后会看到浇注式的滤芯或线绕式的滤芯,如果滤芯脏了,堵了就会造成换向和润滑问题,只要定期更换就可以了,分配器是把润滑油分给两条导轨和砂轮丝杠用的,如果出问题就是润滑出现问题。

网友:
压力表处的两组数字是主压力和润滑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应该在前面吧,就是打开前面的液压油挡板,还有一个压力表,是控制压力的。一般我们取主压力10-12公斤,控制压力4-6公斤,润滑压力1-3公斤,具体视说明书而定。

网友:
讲的很全面,顶。

楼主:
版主 太厉害了。。。。。。

学习了。。。。

请问您,有没有我们这种机床的说明书??

楼主:
上面的是滤芯,右面的是润滑油分配器,打开滤芯后会看到浇注式的滤芯或线绕式的滤芯,如果滤芯脏了,堵了就会造成换向和润滑问题,只要定期更换就可以了,分配器是把润滑油分给两条导轨和砂轮丝杠用的,如果出问题就 ...
引用 网友A:

1.怎么区分,主压力和润滑压力??

2.如果压力过大,会把压力表弄坏吗???
3. 压力表可以在五金城买到吗?

网友:
说明书没有,压力区分是向哪个方向我不记得了,但压力大的是主压力,小的是润滑压力。压力太大一定会损坏压力表的,但在液压配件的地方能买到,五金有时也有。

网友:
很多高手哦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