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基本知识,求助

楼主(2010-02-01):
那位能分享点轴承基本知识,多谢啦!!

网友:
你要滚动轴承的还是滑动轴承的?

网友:
轴承基础知识
1 :轴承——轴承是一种支承或导向装置,它决定机械的运动部件相对于其它部件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轴承是支承旋转轴的机械零件,它能够保持轴的准确位置并承受轴传递的负荷。
2 :轴承类型——通常,轴承按运动时的摩擦原理分为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两大轴承类型。(轴承基础知识仅介绍滚动轴承,以下简称轴承。)
3 :轴承的结构——轴承由于用途和工作条件不同,其结构变化甚多,但基本结构都是由内圈、外圈、滚动体(钢球或滚子)和保持器四个零件组成。习惯上称为“四大件”。
4 :径向负荷——垂直于轴承旋转轴线所用的负荷称为径向负荷。
P

5 :轴向负荷——沿着轴承旋转轴线所作用的负荷称为轴向负荷。
P
6 :联合负荷——在径向和轴向同时作用于轴承上的负荷称为联合负荷。

P
7 :轴承精度等级分五级—— P2 ( B )、 P4 ( C )、 P5 ( D )、 P6 ( E )、 P0 ( G );“ P0 级不标记。”
8 :径向游隙——轴承径向游隙是指当一个套圈固定,另一个套圈沿轴承轴线的垂直方向,由一个极端位置移到另一个极端位置的移动量。
9 :轴承游隙代号对照(见表)
轴承游隙代号 含 义
C2 (第 2 组) 小于基本组游隙
C0 (基本组) 基本组游隙(无附加代号)
C3 (第 3 组) 大于基本组游隙
C4 (第 4 组) 大于 C3 组游隙
C5 (第 5 组) 大于 C4 组游隙
10 :轴承零件常用材料——目前 GCr15 和 GCr15SiMn 这两种钢号在我国轴承工业中用量最大,这两种钢号的性能基本相同,只是 GCr15SiMn 钢的淬透性比 GCr15 钢更好。当套圈壁厚等于或大于 12mm ,滚子直径大于 22mm ,钢球直径大于 50mm 时,多采用 GCr15SiMn 钢。

网友:
11 :轴承代号——轴承代号是一种工程语言,用来描述轴承类型、外型尺寸、公差等级、内部结构变化、游隙的变化和必要的特征参数等,便于统一工厂和轴承订户之间的交流。
A :基本代号——基本代号由轴承的类型代号、系列代号和内径代号组成。每一个标准轴承的基本代号,通常用三至五为数字组成。或由字母和数字组合构成。其位数一般为从左向右排列。
(1): 轴承类型代号——轴承的基本代号,从左向右排列的首位数字(或字母)表示轴承的类型。(见表)
类型代号 轴 承 名 称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  1调心球轴承
•  2调心滚子轴承和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  3圆锥滚子轴承
•  4双列深沟球轴承
•  5推力球轴承
•  6单列深沟球轴承
•  7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  8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0

网友:
N 圆柱滚子轴承
1 :代号 N 后附加 1 — 2 个字母用来表示套圈挡边形式;
N ——基本型。外圈无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
NU ——内圈无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
NJ ——内圈有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
NF ——外圈有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
NUP ——内圈有挡边,并带平挡圈的圆柱滚子轴承
NCF ——外圈有挡边,并带弹簧锁的无保持架圆柱滚子轴承
NJG ——内圈有挡边的无保持架圆柱滚子轴承
2 :双列或多列圆柱滚子轴承用 NN 表示
在 NN 之后附加 1 — 2 个字母用来表示轴承的结构形式
NN ——基本型。外圈无挡边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U ——内圈无挡边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C ——外圈有单挡边,并带平挡圈和油孔油槽的无保持架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CF ——外圈有单挡边,并带弹簧锁圈和油孔油槽的无保持架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CL ——外圈有双弹簧锁圈并带油槽的无保持架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3 :滚针轴承用 NA 或 NK 表示
NA ——内圈无挡边的有保持架滚针轴承
QJ 双半内圈四点接触球轴承
234 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T 圆锥滚子轴承,尺寸系列符合 ISO355 的系列代号
(2) 轴承系列代号——轴承的系列代号由数字表示。在轴承的基本代号中第二位和第三位表示轴承的宽度(高度)和直径系列。
( 3 )轴承内径代号——轴承内径代号附加于轴承系列代号之后基本代号中的最后两位或一位数字,并与系列代号组成不同的轴承代号。
** 在某些情况下表示轴承类型的数字或表示尺寸系列的第一位数字可以省略。
B :补充代号
•  ( 1 )前缀代号——前缀代号一般用来表示: a) 整套轴承的零(部)件相互关系。 b )使用外公司的轴承型号。
•  ( 2 )后缀代号——在轴承基本代号的后面附加后缀代号来表示轴承内部结构、外部尺寸、保持架结构材料、滚动体和套圈材料、轴承的最大工作温度、公差等级、游系组别和轴承润滑油脂及配对等变化。后缀代号由英文字母或英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组成。
a) 常用的后缀代号按其代号含义一般分为四组,各组后缀代号在轴承代号中排列顺序(见表)
组别 内 容
1 不影响轴承安装的内部变化。
2 外部结构变化和套圈形状的变化。
3 保持架材料及结构的变化。
4 套圈及滚动体材料的变化、轴承最高工作温度变化和公差等级、游隙组别、润滑、振动、表面粗糙度等特殊要求。
b) 后缀代号的排列顺序
•  1)在采用一组以上的后缀代号时,后缀代号按组别顺序排列在轴承基本代号之后, 1 、 2 、 3 组中的后缀代号与基本代号之间及各组代号之间留出半个字的空位。 例: 6205 N 、 NN3008 K 、 NU308 E TN ;
•  2)有连接符号“—”者视连接符号与字母(或数字)为一整体的后缀代号,与其本代号之间及各组代号之间不用留半个字的空位。 例: 6204 — 2RZ 、 6205 — 2Z ;
•  3)第四组的后缀代号与前面代号连接时用一斜线“ / ”分开。 例: 6204 — 2RZ/P5 、 6205/C3 ;
•  4)如一套轴承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 4 组后缀代号时,其斜线应放在首个后缀代号的前面,后面的后缀代号不加斜线,只在两个后缀代号之间留出半个字的空位。 例: 6204 — 2RZ/C2 Z1 、 6205 — RZ/C3 Z2 ;
12 : 10mm - — 17mm 轴承内径代号表示法(见表)

公称内径 mm 内 径 代 号
10 00
12 01
15 02
17 03
13 :轴承配置组合代号(双联及多联)
A :配置组中轴承数目代号
D ——两套轴承 常用轴承配置组合代号表
T ——三套轴承 代号 内容 示例
Q ——四套轴承 /DB 成对背对背安装 7210C /DB ( 236210 )
P ——五套轴承 /DF 成对面对面安装 7210C /DF ( 336210 )
S ——六套轴承 /DT 成对串联安装 7210C /DT ( 436210 )
B :配置组中轴承排列代号 /TBT 三套配置,两套串联和一套背对背 7210C /TBT
B ——背对背 /QT 四套配置,串联 7210C /QT
F ——面对面
T ——串联
BT ——背对背和串联
FT ——面对面和串联
BC ——成对串联的背对背
FC ——成对串联的面对面
C :成对双联角接触球轴承的性能
DB (背对背)组配——它能够承受径向、轴向负荷同时作用的联合负荷,也可承受双向轴向负荷的作用。
DF (面对面)组配——这种配置为两轴承外圈窄端面相配,它能够承受双向轴向负荷,但系统刚度较低。
DT (串联)组配——这种配置为两轴承外圈的宽端面与窄端面与窄端面相配,它只能够承受单一方向很大的轴向负荷。

网友:
14 :轴承振动值等级分四级——分为 Z1 、 Z2 、 Z3 、 Z4 振动值依次降低。
15 : HRB 轴承质量合格证( 2001 年 4 月 1 日 启用)
正面——正面公包含 7 部分内容 1 、 HRB 轴承质量合格证; 2 、轴承型号; 3 、符合 GB/T307.3 — 1996 (国标内容见轴承数据 1 ); 4 、包装日期; 5 、数量 套; 6 、检查员; 7 、哈尔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背面——滚动轴承使用说明 1 、安装轴承时应受力均匀,不能直接锤击。如配合过盈较大,应将轴承放在自动控温的空气加热炉或油炉中加热,加热温度严格控制在 120 ℃ 以下。 2 、装有尼龙保持架的轴承能够在 -40 ℃ — 120 ℃ 下长期连续稳定工作,在 150 ℃ 时工作不应超过 4 小时,短暂温度峰值可达 180 ℃ 。 3 、存放轴承的库房应清洁、干燥、不准与化工产品同储一库,相对湿度不应超过 65% ,且轴承不准落地储存。 4 、库存轴承每隔一年应重新清洗一次,进行防锈包装。 5 、本公司一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16 :滚动轴承的优点—— 1 )滚动轴承摩擦系数小,摩擦力矩小,功率消耗少,机械效率高; 2 )外形尺寸已经标准化具有互换性,装拆维修方便; 3 )轴向结构紧凑减少了机器轴向尺寸; 4 )精度高、磨损小、寿命长、能长时间保持轴承的安装精度; 5 )调心轴承可自动调心; 6 )适用于批量生产;

网友:
17 :小常识
•  1)   哈尔滨轴承厂原来使用的年份字头代号
字母 A B C D E F H K L N
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0
例:制造年份 81 年 KA ; 79 年 HL ;
•  2)   钢球等级
3 、 5 、 10 、 16 、 20 、 28 、 40 、 60 、
** 等级数字越大,精度等级越低。
•  3)   按轴承外径尺寸分类
微 型 D < 26mm
小 型 26mm ≤ D < 60mm
中小型 60mm ≤ D < 120mm
中大型 120mm ≤ D < 200mm
大 型 200mm ≤ D < 440mm
特大型 440mm ≤ D < 2000mm
重大型 D ≥ 2000mm
•  4)   7909 轴承内径不是 45mm 。 7909 轴承内径是 47mm . 。
•  5)   内外著名的轴承品牌
国内:哈轴 HRB ;瓦轴 ZWZ ;洛轴 LYC ;
国外:瑞典 SKF ;德国 FAG ;日本 NSK ;
6 )润滑脂
润滑脂——润滑脂是用基础油,稠化剂及添加剂制成的半固体状润滑剂。
A :钙基润滑脂——其特点是不容于水,滴点低,适用于温度较低,环境潮湿的轴承部件中。
B :钠基润滑脂——其特点是耐高温,但易溶于水,适用于温度较高,环境干燥的轴承部件中。
C :锂基润滑脂——其特点是有较好的抗水性,滴点较高,可以使用于潮湿和与水接触的机械部位。
D :铝基润滑脂——其特点是有高耐水性,可以用于与水接触的部位,适用于集中润滑系统和航运机械部位的润滑及防蚀。
E :钡基润滑脂——其特点是有良好的抗水性,滴点较高,不溶于汽油和醇等有机溶剂,适用于油泵、水泵等摩擦部位的润滑。
**HRB 闭型轴承通常选用 锂基润滑脂。
•  6)   基孔制与基轴制
轴承内径采用——基孔制;
轴承外径采用——基轴制;
轴承数据
1 :滚动轴承检查与测量的国家标准
GB/T307.1 —— 94 〈〈滚动轴承 向心轴承 公差〉〉。
GB/T307.2 —— 94 〈〈 滚动轴承 向心轴承 公差的测量方法〉〉。
GB/T307.3 —— 94 〈〈滚动轴承 向心轴承 一般技术要求〉〉。
2 : HRB 轴承质量合格证
符合 GB/T307.3 —— 1996 标准的 HRB 轴承发放“ HRB 轴承质量合格证”
3 :符号解释
•  1)   ISO= 国际标准
•  2)   GB=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3)   max= 表示最大
•  4)   min= 表示最小
•  5)   μ m= 千分之一毫米
•  6)   mm= 毫米
4 :公差符号 GB/T307.1 —— 94
•  1)   d= 轴承公称内径
•  2)   △ dmp= 单一平面平均内径偏差(对于圆锥孔△ dmp 仅指内孔的理论小端) { 内径尺寸 }
•  3)   Vdp= 单一径向平面内径变动量 { 椭圆度 }
•  4)   Vdmp= 平均内径变动量(只适用于园柱孔) { 锥度 }
•  5)   Kia= 成套轴承内圈的径向跳动
•  6)   △ Bs= 内圈单一宽度偏差
•  7)   VBs= 内圈宽度变动量
•  8)   D= 轴承公称外径
•  9)   △ Dmp= 单一平面平均外径偏
10 ) VDp= 单一径向平面外径变动量
11 ) VDmp= 平均外径变动量
12 ) Kea= 成套轴承外圈的径向跳动
13 ) △ Cs= 外圈单一宽度偏差
14 ) VCs= 外圈宽度变动量
4 :热工
•  1 )   热处理——将金属或合金在固态范围内加热到一定的温度(称为加热),在该温度停留一段时间(称为保温),然后在某种冷却介质中以一定的速度冷却下来(称为冷却),使金属或合金改变内部组织从而得到所需要的性能,这种处理金属或合金的过程叫做热处理。
•  2 )   套圈淬火——将车加工合格的套圈均匀的放在加热炉中,然后加热至淬火温度,保温一段时间,迅速放冷却介质中冷却的工艺过程叫淬火。
•  3 )   淬火目的——提高工件的硬度、强度、耐磨性、延长使用寿命。
•  4 )   轴承套圈淬火硬度—— Gcr15 淬火: HRC (洛氏硬度) 61 —— 65 。
•  5 )   钢球淬火硬度—— Gcr15 淬火: HRC (洛氏硬度) 62 —— 66 。
5 :轴承套圈的生产过程:
棒料——锻造——退火——车加工——热处理——磨加工——精研(或抛光)——零件终检——防锈入库;

网友(2012-04-18):
你好!我们这里虽然知识不是很全,但滚动轴承,滑动轴承,行业的资讯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哦! 详情请登录傲晟官网:http://www.aczhouc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