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与plc的联接---请教

楼主(2010-02-01):
热电阻如图所示,采用三线制,是否可以随意选择三个接线柱与plc联接。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呢

网友:
http://hi.baidu.com/roger1073/blog/item/0cd0dc62ae66ffdde7113a01.html
楼主看下这贴吧
如果还没明白的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问下厂家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

网友:
楼主,你把照片都贴出来了,建议把他上面的标识也贴下吧,一般这玩意照着标识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双支的铂热电阻  其中有两组电阻 每组电阻的另外一段是分成两根线出来的。接电阻的一端与另外一段就可以测出电阻的变化值! 这样的方式是为了冗余保护。具体怎么接问下搞电气的

楼主:
紫剑狂风 :你好,双支的铂热电阻是什么意思,能画出原理图马?不胜感谢

网友:
两支就是单支*2,一般是一路显示,一路报警;但也有人一路用,一路备,这个看个人需求。
楼主先自己先看下基础,再上来讨论下。

网友:
一般来说四个接线端子的是双置的比较多,但也有单置的,其中有两个端子接在电阻一端,另一个端子接在另一端,剩下的接地,可以拿万用表的电阻档位进行测量,我看了图片,初步判断是单置热电阻,因为双置的接法要不就两条线,要不就有有两条并联接在同一端子上,请进行测量确认,常温下Pt100的阻值108欧姆,可以查阅具体温度下的阻值进行其状态的判断。

网友:
通过铭牌应该确定是单支,双支为WZPK2-**,分度号PT100。

从接线端子上看,为四个接线端子(含测试端子),肯定是单支芯的。这点从图片看基本能判断。
用万用表测量,若有两路之间电阻为130欧姆左右,另两路之间为接通状态,则更加确定为单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两路之间电阻为140欧姆左右,另两路之间为接通状态,我不明白的是:它的输出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哪两个接线柱是输出端,另外两根是电源线吗?

网友:
楼主同志,都说到这个份了,还要怎么说啊,希望你能自己琢磨下再上来发表下建议好吗?不知道你问厂家了没,如果每个人这样发帖,大家肯定都没兴趣回答了。

I+、I-端是为了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的电流,V+、V-是用来监测热电阻的电压变化,依次检测温度变化。3线就是引出3线,这需要检测设备方的I-\V-短接。你再仔细看下3#我转的帖子。
你这个东东我也没玩过,但基本能猜出来,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你向厂家确认,或找到说明书,自己看明白,这才是我们搞技术需要的。

楼主:
舟航先生:非常抱歉,在下愚笨,劳烦各位了。我还是自己研究清楚吧。

网友:
舟航先生:非常抱歉,在下愚笨,劳烦各位了。我还是自己研究清楚吧。
引用 网友A:

我说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貌似废话。
我们大家都有很多不懂,只是希望大虾能自己先研究下,再来一起讨论,这样于人于己都有利。
还是希望大虾有空多来此指教。把机械社区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谢谢

网友(2010-03-09):
谢谢楼主分享@!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