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射流不能手动切割---紧急求助

楼主(2010-02-01):
我现在的设备手动不能击穿钢板(厚度24MM),要等一会才可以,换厚度小的钢板也是同样的问题!
以前无论手动还是自动,基本一下子就可以击穿了的.问大家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压力是多少?喷嘴磨损如何?磨料情况怎样?你应该去咨询你的设备供应商啊!顺便说下厚钢板一下子击穿是不可能的,实在不行就事先在钢板上机械钻个小孔后再操作吧!

网友:
如果你的意思是以前的击穿短, 现在时间长的话, 我的感觉是:

1. 石榴沙的问题, 可能是切割力没以前的好, 可能是 天气潮湿令沙流量变小, 也会影响切割力;
2. 高压泵是输出压力减小, 可能是时间需要更换配件;
3. 因为不知道你是用什么牌子的水切割机, 不知道在软件上是否有用手动时, 把出高压水和出沙的时间有设定的延迟.

另外, 切割 24毫米的钢铁, 不可能一下就击穿的, 我试过切割25毫米的,最少也要 3秒的时间.

网友(2010-06-27):
25MM的三秒就打穿了。挺厉害的,我切18MM的花岗岩要5秒才能打穿呢。高压250,80目砂。这批的砂子质量不好,黄色的,切石头都有点儿勉强。

网友:
二十五mm的三秒打透??
很疯狂

网友:
我的机是 350Mpa 的直驱泵啊, 当然比你的机快了

网友:
恩,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可能会。
你的直驱泵是福禄的??

网友:
电机是多少千瓦的??

网友:
更换新宝石00000000000

网友:
我的直驱泵是 OMAX 的, 电机是22千瓦

网友:
是不是直驱泵的都是22千瓦的?

网友:
更换宝石喷嘴和沙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