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F22战机的隐形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01):
敌国的雷达找不到F22战机,那么美国的雷达是否可以搜索到F22战机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敌国雷达应该也可以探测到吧,如果雷达检测不到F22战机的话,美国用什么方法检查F22的方位呢?用GPRS、卫星??

网友:
应该也检测不到,不过F22应该会通过安全信号或GPS让自己人识别自己的位置;
PS:据说前苏联留下的十几台雷达(应用原理与现有雷达决然不同)可以探测到

楼主:
前苏联留下的什么雷达呀,工作原理是什么呀,有从事雷达设计的大侠么

网友:
普通雷达是检测自己发出波,与目标撞击后返回,雷达接受返回波后作出反应,证明前方有飞行物;
前苏联的雷达自己不用发出波,直接接受飞行物发出的波,并作出反应;
好像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厉害他们把功能反过来用的啊

网友:
最强的矛攻击最强的盾之悖论——矛与盾的战争永不停止啊
“一直研究世界空中力量变化的科普认为,近十年来,俄罗斯等有关国家一直研究反隐形雷达。虽然,美国隐形战斗机在规避厘米波雷达和分米波雷达方面很有效。然而,俄罗斯的数字甚高频(VHF)雷达,很可能使美国隐形战斗机现出原形。”

soso百科
反隐形雷达编辑词条
根据当今隐形飞机所使用的隐形技术,反隐形雷达可以分为几种。

【被动探测型雷达】              可以对空中地面及海上目标进行定位识别和追踪的电子,可侦测距离达到500KM,反射截面小于1% 平方米的目标也可以被发现,并且自身不发射电磁波,有很好的战场生存能力。

【双基地雷达或多基地雷达】       一般的雷达是单基地的,即发射机和接收机安装在一起,且通常共用一个天线。而双基地或多基地雷达是将发射机和接收机分别安装在相距很远的两个或多个站址上。它能有效地捕捉雷达反射波,借助高速计算机标绘出隐形战机飞过时留下的航迹,并预测之后的航向。

【长波雷达】       当雷达波束的波长接近于飞机构件时,如尾翼、机翼或机身时,这些构件就像天线一样开始吸收并反射电磁波。特别是当雷达波长是构件尺寸的两倍时,无线电波被吸收和反射的效率非常高。

【米波雷达】       隐形战机的外形设计和吸波涂层厚度与重量的限制难以达到吸收米波的要求,因而使用米波雷达可以探测隐形目标。目前,在米波雷达方面,发展较快的是超视距雷达。

【毫米波雷达】    频率在30千兆赫、94千兆赫、140千兆赫的毫米波在目前隐形技术所能对抗的波段之外,同时毫米波雷达具有天线波束窄、分辨率高、频带宽、抗干扰力强等特点,因而具有反隐形能力。它能分辨识别很小的目标,而且能同时识别多个目标;具有成像能力,体积小、机动性和隐蔽性好,在战场上生存能力强。

无源雷达,又称被动雷达,它不发射电磁信号,而是通过接收隐形目标的电磁辐射信号来探测目标的位置。此外,还有多频信号雷达,即能产生多种不同频率信号的雷达。

          目前,西门子公司经过研究发现,将来一个国家的移动电话设施可以作为一种对付隐形战机的有效雷达系统。该技术是使移动电话站变为“发射机”,用于照射空中目标。计算几个基站发出信号之间的相位差,接收机就能提供其位置。该系统的多方向性表明,它能够克服“看”隐形战机、隐形导弹的困难。移动电话设施变成“雷达网络”具有很好的生存能力。因为要消灭这种“雷达”意味着必须使整个移动电话系统失效,那将是特别困难的事。这就意味着,任何具有移动电话设施的国家都能够利用它,并使它成为一种强大的“反隐形雷达”。

    除此之外,电视信号的干扰也可能轻而易举地导致隐形战机不再隐形。据报道,干扰问题将集中在高频的Ku波段,即12至18吉赫兹的波段。目前的通信和电视卫星使用10到13吉赫兹的波段向地球发送信号,Ku波段大部分闲置,因此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第一代隐形战机,机载雷达使用了部分Ku波段的频率。随着通信和电视卫星数量的增加,10到13吉赫兹波段正在迅速被填满,国际电信联盟开始分配Ku波段更高频率的部分,这将和隐形战机机载雷达产生频率冲突,导致飞机失去隐形能力。

网友:
那f35比f22强到那里了呢

网友:
前苏联的老式米波雷达抗隐身能力比较强.但侦测精度较低.现今服役的多是短波如毫米波段的雷达,精度高,体积小.能耗低.缺点是对隐形飞机的探测效果太差.

楼主:
前苏联的老式米波雷达抗隐身能力比较强.但侦测精度较低.现今服役的多是短波如毫米波段的雷达,精度高,体积小.能耗低.缺点是对隐形飞机的探测效果太差.
引用 网友A:

精度与探测效果原来不是一个概念啊

网友(2010-03-17):
这么高深的知识,我还真不懂。

网友:
目前美国自己的雷达也检测不到!!好象目前它自己也在研究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