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超音速飞行时,身上那个白圈是什么东西,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0-02-01):
(图片)

网友:
由于在物体的速度快要接近音速时,周边的空气受到声波叠合而呈现非常高压的状态,因此一旦物体穿越音障后,周围压力将会陡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因压力陡降所造成的瞬间低温可能会让气温低于它的露点温度,使得水汽凝结变成微小的水珠,肉眼看来就像是云雾般的状态。但由于这个低压带会随着空气离机身的距离增加而恢复到常压,因此整体看来形状像是一个以物体为中心轴、向四周均匀扩散的圆锥状云团。

网友:
呵呵 长了见识

网友:
由于在物体的速度快要接近音速时,周边的空气受到声波叠合而呈现非常高压的状态,因此一旦物体穿越音障后,周围压力将会陡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因压力陡降所造成的瞬间低温可能会让气温低于它的露点温度,使得水汽凝 ...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句,应该是与当时的气象条件相关的一种现象,并不是每次飞行都会出现的。

网友:
解释的很有道理。

网友:
突破音障时产生的

网友:
解释的真好

网友:
这个叫着:音障现象
音障是一种物理现象,当物体(通常是航空器)的速度接近音速时,将会逐渐追上自己发出的声波。声波叠合累积的结果,会造成震波(Shock Wave)的产生,进而对飞行器的加速产生障碍,而这种因为音速造成提升速度的障碍称为音障。突破音障进入超音速后,从航空器最前端起会产生一股圆锥形的音锥,在旁观者听来这股震波有如爆炸一般,故称为音爆或声爆(Sonic Boom)。强烈的音爆不仅会对地面建筑物产生损害,对于飞行器本身伸出冲击面之外部分也会产生破坏。
  除此之外,由于在物体的速度快要接近音速时,周边的空气受到声波叠合而呈现非常高压的状态,因此一旦物体穿越音障后,周围压力将会陡降。在比较潮湿的天气,有时陡降的压力所造成的瞬间低温可能会让气温低于它的露点(Dew Point)温度,使得水汽凝结变成微小的水珠,肉眼看来就像是云雾般的状态。但由于这个低压带会随着空气离机身的距离增加而恢复到常压,因此整体看来形状像是一个以物体为中心轴、向四周均匀扩散的圆锥状云团。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71.htm?fr=ala0_1_1

网友:
请问图片中的飞机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图1是B2和F18 图3-5也是F-18 其他的识别不出来,似乎是F14 不确定

网友:
突破音障时产生的
7 G+ e6 h! F- O+ zmilitery1 发表于 2010-2-5 08:36
好像在电视上有看到过,呵呵

网友:
我还以为是UFO呢?

网友(2010-03-08):
B-2,F-18,F-15

网友:
关注一下,还有新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