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节距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2010-02-01):
一个圆柱螺旋弹簧,弹簧丝是矩形截面(壁薄轴向宽),两端呈自由状态,如果中心插一根直径比弹簧内径稍大的杆,把弹簧直径撑大,在不计摩擦情况下,请问弹簧节距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
我可是真心的问呢

在线等待答案

网友:
如果把弹簧看作螺旋线,其斜率似乎不容易改变。
那么,对于一定的斜率,直径大则螺距大。

网友:
如果只是插一根直径比弹簧内径稍稍大一点的杆,那么在撑大弹簧直径的过程中,弹簧节距的变化不明显。

网友:
研究一整圈弹簧,其各个属性有以下关系:
L^2=(πD)^2+P^2
L:展开长度
πD:圆周长
P:螺距

根据小变形假设,展开长度L不变,D增大,则P减小。

网友:
我的看法同害怕伏枥大侠一样,应该是增大的。

网友:
拿住弹簧扭转,扭紧弹簧(直径缩小),它会缩短,扭松弹簧(直径加大),它会伸长,就像你拧毛巾一样

所以直径加大,节距加大

网友:
5楼答案不对,一圈总长增加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变大。为了保证整体长度,直径变大,节距应该变大。

网友:
5#分析的有道理
变小才对

网友:
对弹簧进行压缩,也就是让弹簧螺矩变小,直径变大。
反过来,让弹簧直径变大,我认为螺矩变小。

网友:
我认为是变小

网友:
因不计摩擦,所以
节距不变,直径增大,总长度减小

网友:
7楼分析的比较详细~~~应该是增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往极限情况想一下,
比如,原来只有一圈
而铁棒的直径又很大,
这样想的话倒是变小了哈

网友:
变小,我觉得

网友:
节距不变,因为螺旋角不会变!
不过弹性系数肯定要变小了

网友:
弹簧节距就小.

网友:
看来大家的眼光是亮的,螺距肯定会变小。谁不信,分析一下受力和变形,然后亲自做一下实验验证。

网友:
我在想一个只有一圈有一定螺旋角的弹簧就如常见的弹簧垫圈,把它的直径扩到无限大会是什么状况呢?可能是接近一斜着的直线。应怎样理解它的螺距呢?

网友:
这条斜线两端的高低之差是否等于这个弹簧螺距?应该是。这时的弹簧还只是一段圆弧,把这段圆弧延长至一个圆,螺距会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
楼主说两头是自由状态的,所以应该没有变化吧?

楼主:
期待牛人

那些博士呢?帮忙算一下哈

楼主(2012-02-14):
今天竟然翻到这个老题了,再顶下,求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