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动葫芦?

楼主(2010-02-01):
什么是电动葫芦 有谁知道

网友:
就是电机拉着滚筒(葫芦状,缠有钢丝绳)

网友(2010-03-09):
是起重设备
应用广泛

网友:
小型电动起重机。

网友:
电动葫芦简称电葫芦,是一种轻小型起重设备。电动葫芦具有体积小,自重轻,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用于工矿企业,仓储码头等场所。起重量一般为 0.1~80吨,起升高度为3~30米。它由电动机、传动机构和卷筒或链轮组成,分为钢丝绳电动葫芦和环链电动葫芦两种。环链电动葫芦分为进口和国产两种;钢丝绳电动葫芦分CD1型、MD1型;微型电动葫芦、卷扬机、多功能提升机。通常用自带制动器的鼠笼型锥状转子电动机(或另配电磁制动器的圆柱形转子电动机)驱动。多数电动葫芦由人使用按纽在地面跟随操纵,或也可在司机室内操纵或采用有线(无线)远距离控制。
电动葫芦主要结构:减速器,运行机构,卷筒装置,吊钩装置,联轴器,软缆电流引入器,限位器.电机采用锥形转子电动机,集动力与制动力于一体.

网友:
就是一种小型的起重机;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也一直困惑。

网友(2010-04-10):
起重设备,有手动和电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到起重设备专卖店去看一下实物,一目了然.

网友(2010-07-17):
回复 网友A:

吊设备或重物的

网友:
额,找个找个工厂随便一看就知道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电机带的          起重设备

网友:
反正一定是用来超重的,不过名字好像是说用电来做动力吧

网友(2012-05-19):
类似吊车的吧

网友:
只知道是起重设备里的  工厂里的天车什么的

网友(2012-06-20):
简单的小型起重机械,电机直接带动减速机带动卷筒

网友:
有点被雷到!是机械这行的人吗?还是刚毕业的?

网友:
电动葫芦简称电葫芦,是一种轻小型起重设备。多数电动葫芦由人使用按纽在地面跟随操纵,或也可在司机室内操纵或采用有线(无线)远距离控制。
电动葫芦是一种轻小型起重设备,具有体积小,自重轻,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用于工矿企业,仓储码头等场所。起重量一般为 0.1~80吨,起升高度为3~30米。由电动机、传动机构和卷筒或链轮组成,分为钢丝绳电动葫芦和环链电动葫芦两种。环链电动葫芦分为进口和国产两种;钢丝绳电动葫芦分CD1型、MD1型;微型电动葫芦、卷扬机、多功能提升机。
起重量:0.25t-60t   起升高度:3m-30m   工作级别:M3   运行速度:20(30)m/min   起升速度:8m/min
电动葫芦主要结构:
  减速器、起升电机、运行电机、断火器、电缆滑线、卷筒装置、吊钩装置、联轴器、软缆电流引入器等等集动力与制动力于一体。
电动葫芦安装使用:
  电动葫芦单梁起重机
  电动葫芦单梁起重机,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悬挂起重机上。稍加改造,还可以作卷扬机用。因此,它是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劳动条件的必备机械。
电动葫芦运行条件:
  环境温度:-20℃~+40℃   工作制度:中级JC25%   重级:JC40%   当中级工作制度电动葫芦的起重量降低30%时,即为重级工作制度JC40%的电动葫芦。   重级工作制度JC40%的电动葫芦是用在工作比较繁重,负载经常在额定值或要求安全系数较高的情况下。电动葫芦结构减速器:采用三级定轴斜齿轮转动机构,齿轮和齿轮轴用经过热处理的合金钢制成,箱体,箱盖由优质铸铁制成,装配严密,密封良好。减速器自成一个部件,装卸极为方便。   控制箱:采用能在紧急情况下切断主电路,并带有上下行程保护断火限位器的装置。确保了电动葫芦的安全运行。电器元件寿命长,使用可靠。   钢丝绳:采用GB1102-74(6*37+1)X型起重钢丝绳,保证了经久耐用。   锥行电动机:起升电机采用较大起动力矩锥形转子制动异步电动机,无须外加制动器。电机负载持续率为25%,电机采用B级或F级绝缘,电机防护等级IP44/IP54。   按钮开关:手操作轻巧灵便,分有绳操纵和无线遥控两种方式。
编辑本段电动葫芦的构造
  电动葫芦的组成部分有:电机、传动机构、卷筒和链轮。以电机和卷筒相互位置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  电动葫芦结构图
类型。   (1)电机轴线垂直于卷筒轴线的电动葫芦采用蜗轮传动装置,宽度方面尺寸大, 结构笨重, 机械效率低, 加工较困难。目前已没有厂家生产这种结构型式的产品了。   (2)电动机轴线平行于卷筒轴线的电动葫芦,其优点为高度与长度尺寸小。其缺点为宽度尺寸大, 分组性, 制造与装配复杂。轨道转弯半径大。   (3)电机装在卷筒里面的电动葫芦,其优点为长度尺寸小,结构紧凑。其主要缺点为电机散热条件差,分组性差,检查、安装、维护电机不便, 供电装置复杂。   (4)电机装在卷筒外面的电动葫芦,其优点为分组性好、通用化程度高、改变起升高度容易、安装检修方便。其缺点为:长度尺寸大。
编辑本段电动葫芦的特点
  钢丝绳电动葫芦的优点为长度尺寸小,电机装在卷筒里面的电动葫芦。   电动葫芦结构紧凑,电机轴线垂直于卷筒轴线的电动葫芦采用蜗轮传动装置,宽度方面尺寸大,结构粗笨,机械效率低,加工较难题。其缺点为:长度尺寸大。液压系统为双重控制,溢流调节阀、磁接点压力表均可对压力进行精确的控制。电器控制部门采用了低电压控制,增加了支配系统的平安性。   现在已没有厂家出产这种结构型式的产品了轨道转弯半径大。结构及特点。该机采用了机电一化设计,更换不同的模具,即可压制不同规格的钢丝绳,支配简便、平安。其主要缺点为电机散热前提差,分组性差,检查、装置、维护电机方便,供电装置复杂。电念头轴线平行于卷筒轴线的电动葫芦,其 钢丝绳电动葫芦优点为高度与长度尺寸小。其缺点为宽度尺寸大,分组性,制造与装配复杂。   钢丝绳电动葫芦的分类及叙述钢丝绳电动葫芦的组成部门有:电机、传念头构、卷筒和链轮。以电机和卷筒相互位置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压制的钢丝绳拉力大、美观、快速,压接一套钢丝绳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进步了工作效率。   电机装在卷筒外面的电动葫芦,其优点为为分组性好、通用化程度高、改变起升高度轻易、装置检验利便。   电动葫芦的使用,可以说非常广泛,但是能正确利用电动葫芦优点来进行操作的人员可能就少之又少了,我在这里建议大家要多了解电动葫芦特点,这方面的知识,这样比较对电动葫芦使用比较好。
编辑本段电动葫芦分类
  电动葫芦主要分类:环链电动葫芦、钢丝绳电动葫芦(防爆葫芦)、防腐电动葫芦、双卷筒电动葫芦、卷扬机、群吊电动葫芦、多功能提升机。
编辑本段电动葫芦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提升、牵移、装卸重物,油罐倒装焊接,如各种大中型砼、钢结构及机械设备的安装和移动,适用于建筑安装公司、厂矿的土木建筑工程及桥梁施工、电力、船舶、汽车制造、建筑、公路、桥梁、冶金、矿山、边坡隧道、井道治理防护等基础建设工程的机械设备。
编辑本段电动葫芦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前检查工作   a.在在操作者步行范围内和重物通过的路线上应无障碍物。   b.手控按钮上下、左右方向应动作准确灵敏,电动机和减速器应无异常声响。   c.制动器应灵敏可靠。   d.电动葫芦运行轨道上应无异物。   e.上下限位器动作应准确。   f.吊钩止动螺母应紧固。   g.吊钩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转动应灵活。   h.吊钩滑轮应转动灵活。   i.钢丝绳应无明显缺陷,在卷筒上排列整齐,无脱开滑轮槽迹象,润滑良好。   j.吊辅具无异常现象。   k.电动葫芦的工作环境温度为-25~+40℃   l.电动葫芦不适用于充满腐蚀性气体或相对湿度大于85%的场所,不能代替防爆葫 芦,不宜吊运熔化金属或有毒、易燃和易爆物品。   (2)电动葫芦不得旁侧吊卸重物,禁止超负荷使用。   (3)在使用过程中,操作人员应随时检查钢丝绳是否有乱扣、打结、掉槽、磨损等   现象,如果出现应及时排除,并要经常检查导绳器和限位开关是否安全可靠。   (4)在日常工作中不得人为地使用限位器来停止重物提升或停止设备运行。   (5)工作完毕后,关闭电源总开关,切断主电源。   (6)应设专门维修保养人员每周对电动葫芦主要性能和安全状态检查一次,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7)电动机风扇制动轮上的制动环,不许沾有油垢,调整螺母应紧固,以免因制动失灵而发生事故。   (8)电动葫芦各润滑部分应及时加适量的润滑油,润滑油要清洁,不含其它杂质。润滑油约2个月更换一次。对起升减速器和运行减速器在使用前一定要加足够的润滑油,起重减速器内注入50号机械油(HJ-50GB443-64)。0.5t、1t、2t、3t、5t、10t电动葫芦分别注人lkg,1.5kg,2.5kg,3kg,3kg,4kg,运行减速器注入黏度为5.5~7ºE50.数量为0.3kg的润滑油。   (9)使用过程中,发现故障应及时切断主电源。   (10)电动葫芦不工作时,不允许将重物悬挂在空中,以防止零部件产生永久变形。   (11)电动葫芦使用完毕后,应停在指定的安全地方。室外应设防雨罩。   (12)禁止同时按下两个相反方向的按钮,其它可以同时操纵。   (13)检修起升减速器拆卸时不得使用螺丝刀、扁铲等打接合面,应用木锤轻轻敲打箱体凸出部分、以免破坏箱体与箱盖密封平面。
编辑本段电动葫芦的使用维护
  1.新安装或经拆检后安装的电动葫芦,首先应进行空车试运转数次。但未安装完毕前,切忌通电试转。   2.正常使用前应进行以额定负荷125%,起升离地面约100毫米,10分钟的静负荷试验,检查是否正常。   3.动负荷试验是以额定负荷重量,作反复升降与左右移动试验,试验后检查其机械传动部分,电器部分和连接部分是否正常可靠。   4.在使用中,绝对禁止在不允许的环境下,及超过额定负荷和每小时额定合闸次数(120次)情况下使用。   5.安装调试和维护时,必须严格检查限位装置是否灵活可靠,当吊钩升至上极限位置时,吊钩外壳到卷筒外壳之距离必须大于50mm(10t,16t,20t必须大于120mm)。当吊钩降至下极限位置时,应保证卷筒上钢丝绳安全圈,有效安全圈必须在2圈以上。   6. 不允许同时按下两个使电动葫芦按相反方向运动的手电门按钮。   7. 工作完毕后必须把电源的总闸拉开,切断电源。   8.电动葫芦应由专人操纵,操纵者应充分掌握安全操作规程,严禁歪拉斜吊。   9.在使用中必须由专门人员定期对电动葫芦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采取措施,并仔细加以记录。   10.调整电动葫芦制动下滑量时,应保证额定载荷下,制动下滑量S≤V/100(V为负载下一分钟内稳定起升的距离)。   11.钢丝绳的报废标准:钢丝绳的检验和报废标准按CB/T5972-1986《起重机械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执行。   12.电动葫芦使用中必须保持足够的润滑油,并保持润滑油的干净,不应含有杂质和污垢。   13.钢丝绳上油时应该使用硬毛刷或木质小片,严禁直接用手给正在工作的钢丝绳上油。   14.电动葫芦不工作时,不允许把重物悬于空中,防止零件产生永久变形。   15.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故障,应立即切断主电源。   16.使用中应特别注意易损件情况。   17.10~20吨葫芦在长时间连续运转后,可能出现自动断电现象,这属于电机的过热保护功能,此时可以下降,过一段时间,待电机冷却下来后即可继续工作。
编辑本段环链电动葫芦
环链电动葫芦简介
  环链电动葫芦弥补了钢丝绳电动葫芦体积较大笨重的缺点。环链电动葫芦由电动机,传动机构和链轮组成,与钢丝绳电动葫芦最大的不同点把钢丝绳换成了链条。起重量一般为 0.5~60吨,起升高度为3~120米。   环链电动葫芦,保留了手拉葫芦轻巧方便的特点,又改进了手拉葫芦人工操作、提升速度慢等不足,集聚了手拉葫芦和电动葫芦的优点于一身,采用盘式制动电机作为动力摆线针减速器减速,环链电动葫芦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使用方便、制动可靠、维护简单的特点。   环链电动主要有国产的万铂(Vanbon)、TXK、ELK、WKTO、 进口的日本象牌,日本东洋,日本鬼头牌,还有德马格、牧德、高博等欧美电动葫芦等几个使用比较多,质量较好的品牌。   环链电动葫芦的吨位:240kg、300kg、0.5t、1t、2t、3t、5t、10t、20t、 25t、 30t,35t,50t,60t,上海万铂起重(Vanbon)已经可以做到最大吨位100吨。  环链电动葫芦
环链电动葫芦的速度:双速,单速,变频启动,双速变频启动,国内目前技术已经能达到双速变频电动葫芦的制造要求。   环链电动葫芦的刹车:磅磁刹车,锥型转子制动刹车,双刹车(磅磁刹车+机械刹车)。   环链电动葫芦按吊装方式分为:正吊 ,颠倒反吊舞台起重专用。   环链电动葫芦的特点:性能结构先进,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操作方便,环链电动葫芦适用范围广,对起吊重物、装卸工作、维修设备、吊运货物非常方便,环链电动葫芦还可以安装在悬空工字梁、曲线轨道、旋臂吊导轨及固定吊点上吊运重物。   环链电动葫芦的接入电源110V-690V(国内目前能达到的),标配一般是380V,50HZ。   环链电动葫芦的控制开关电压是24V/36V(控制开关如果未经过内置变压器变成36V安全电压会对人身造成伤害所以大部份环链电动葫芦的控制电压是 24/36V)。   环链电动葫芦标准配置必须含有限位开关和相序断相保护器。
环链电动葫芦安装方法
  首先,需先安装链盒;   其次,连接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时,必须提前切断电源。同时地线应良好接地,否则操作者触摸葫芦或链条的任何部位时,都可能会感到有电击的感觉。   第三,润滑环链电动葫芦的负载链   链条的润滑程度是影响负载链使用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及时有效地润滑负载链,才能保证链条的有效使用寿命。   第四,检查链条的排列   对于多行链的环链电动葫芦,应确保下钩架不被翻转。如果翻转,将其恢复至正常状态,确保链条的焊接口排列成行。切勿在链条扭曲的葫芦上悬挂负载。   最后,检查工作电压   由于环链电动葫芦出厂时,是按用户指定的电压或较高的电压装备的(仅对双电压而言),如230/460V,需检查接线并确认是否满足电源电压的要求。如果不符合,请参照说明书加以更正以满足必须的工作电压要求。
编辑本段钢丝绳电动葫芦
  钢丝绳电动葫芦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减速器,运行机构,卷筒装置,吊钩装置,联轴器,软缆电流引入器,限位器等。钢丝绳电动葫芦是工厂、矿山、港口、仓库、货场、商店等常用的起重设备之一,是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劳动条件的必备机械。   钢丝绳电动葫芦提升速度是8米/分,提升重量在0.5吨到10吨,钢丝绳的长度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做。
产品特点
  重量轻、体积小、结构紧凑、品种规格多、运行平稳,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它们可以在同一平面上做直的、弯曲的、循环的架空轨道上使用,也可以在以工字钢为轨道的电动单梁、手动单梁、桥式、悬挂、悬臂、龙门等起重机上使用。CD1型电动葫芦广泛应用在工厂、货栈、码头、电站、伐木场等场合,是起升搬运物品,最理想的起重设备。
参数和型号
  钢丝绳电动葫芦的吨位是0.5T/1T/2T/3T/5T/10T/16T/20T,它的标配钢丝绳米数是6M/9M/12M/18M/24M/30M.它还分为CD1(单速型)和MD1(双速型),   下面为钢丝绳电动葫芦的运行速度:   0.5T-5T 10T 16T-20T   单速: 8M/MIN 单速: 7M/MIN 单速: 3.5M/MIN   双速: 8M/MIM ,0.8M/MIN,双速: 7M/MIN,0.7M/MIN 双速: 3.5M/MIN,0.35M/MIN   起重量:500-1000-2000-3000-5000-10000-16000-20000KG   起升高度:6、9、12、18、24、30(M)
使用范围
  1 用于机械工厂车间及修理厂车间,安装设备,吊运重物。   2 用于料库及货场,吊运材料、堆放、码垛。   3 用于建筑业及管道作业吊运预制构件及水泥管。   4 用于轻纺工业仓库及医院、商店、食品厂车间吊运重物。   5 用于江河码头吊运重物
产品分类
  钢丝绳电动葫芦的组成部分有:电机、传动机构、卷筒和链轮。以电机和卷筒相互位置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1)电机轴线垂直于卷筒轴线的电动葫芦采用蜗轮传动装置, 宽度方面尺寸大, 结构笨重,机械效率低, 加工较困难。目前已没有厂家生产这种结构型式的产品了。   (2)电动机轴线平行于卷筒轴线的电动葫芦,其优点为高度与长度尺寸小。其缺点为宽度尺寸大, 分组性, 制造与装配复杂。轨道转弯半径大。   (3)电机装在卷筒里面的电动葫芦,其优点为长度尺寸小, 结构紧凑。其主要缺点为电机散热条件差,分组性差,检查、安装、维护电机不便,供电装置复杂。   (4)电机装在卷筒外面的电动葫芦,其优点为为分组性好、通用化程度高、改变起升高度容易、安装检修方便。其缺点为:长度尺寸大。
编辑本段防爆葫芦
钢丝绳防爆电动葫芦
  防爆电动葫芦是我国最新防爆标准设计制造的防爆起重设备,其防爆形式为“隔爆型”,该葫芦的外露防爆零部件采用特殊的无火花材料制成,防爆性能安全可靠。BCD1型防爆电动葫芦主要适用于I类和II类A.B级,温度组别为T 1 --T 4 组的各种爆炸危险场所  沪工防爆电动葫芦
防爆等级:ExdⅡBT 4 。   防爆电动葫芦的吨位为0.5T/1T/2T/3T/5T/10T,起身高度为6M/9M/12M/18M/24M/30M,起升速度为8M/MIN,运行速度为20M/MIN。   防爆电动葫芦是一种轻小型起重设备,防爆电动葫芦自重轻、体积小、起重能力大,当厂房内充有爆炸性混合物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利工具。
卷扬机
  电动卷扬机
  卷扬机(又叫绞车)是由人力或机械动力驱动卷筒、卷绕绳索来完成牵引工作的装置。可以垂直提升、水平或倾斜拽引重物。卷扬机分为手动卷扬机和电动卷扬机两种。现在以电动卷扬机为主。电动卷扬机由电动机、联轴节、制动器、齿轮箱和卷筒组成,共同安装在机架上。对于起升高度和装卸量大工作频繁的情况,调速性能好,能令空钩快速下降。对安装就位或敏感的物料,能用较小速度。   卷扬机常用吨位有:0.5T、1T、1.5T、2T、3T、5T、6T、8T、10T、15T、20T、25T、30T。   从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角度:卷扬机可分为国标卷扬机、非标卷扬机
多功能提升机
  多功能提升机是电葫芦的一种,多功能提升机分为DTS-30多功能提升机和DTS-50多功能提升机。   环链电动提升机适用于地面和空中使用.,广泛用于建筑行业.,具有输送量大,提升高度高,运行平稳可靠等几大优点。   多功能提升机的型号为:DTS
额定起重量为300~600kg、500~1000kg   最大提升高度为:100M   提升速度为:8M/MIN;5.5M/MIN   额定电压为:220v;380v   电机功率为别为:1.5kw,1KW,1.5KW,0.4KW;   使用电源为:单相和三相两种。

网友:
水井的轱辘,緾上绳子,一头挂个铁钩。可上可下,只是上下是电动机带动的,这样的机器叫电动葫芦。

网友:
小型省力装置

网友:
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知道,见识了。

网友(2012-07-26):
更行车一个原理!!!

网友:
应该是一种电动的拉升装置

网友:
这个可以百度啊。。。

网友:
看到这个,我想起了998以前说过的怎样问问题,问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工厂里的起重吊装设备,去工厂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