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细小直径的销是如何加工出加的?

楼主(2010-02-01):
对于图纸上的这种细小 直径0.795mm 的销是如何加工出加的?
1). 使用什么设备,设备精度多少?
2). 加工方法?
3). 加工工艺?
4). 两端的倒角/ 圆角如何加工出来? 一般多大合适?

网友:
不知道,我们都是加工大件,那位大虾给指导下

网友:
缝纫机配件,缝衣针估计可参考

网友:
没干过。但是我觉得用仪表车床可以加工

网友:
要是短点平面磨就好磨,这么长不知道行不行,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
听说有种设备叫做微型车床,我也没有见过,应该能加工这种零件吧。
期待中……

网友:
直接挤压??

网友:
无心磨可以吧 倒角用仪表车 吧

网友:
此工件,应该采用合金模冷拔加工--切断--倒角。

网友:
可以仿照滚针轴承的滚针加工工艺。

网友:
不知道,他也太小了吧

网友:
钟表车床啊,

网友:
仪表床子直接车削成型

网友:
拉丝,剪切,外圆有要求无心磨,和滚针轴承加工一样

网友:
1mm的材料,冲床下料,仪表车床或者自动车床-平头-倒角,然后无心磨加工2遍即可

如果精度要求高,无心磨多加工一次。

网友:
自动车床,STAR的车床我客户大量加工这类零件。一刀完成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自动车床,一气呵成。要是要求不要有尾刺就在上仪表车平下毛刺。外径要求就就在无心磨  磨一刀

网友:
专用倒角机+无心磨

网友:
我回复的消息怎么看不见了呢

网友:
不知道,我们都是加工大件

网友:
用磨床可以吧

网友:
一般床子都干不了

网友:
一般销子都是用无心磨做的,这个应该也可以这么做

网友:
9楼的朋友方法倒可以,非机械加工的方法

网友:
大量的话,精铸加无心磨即可。

网友(2010-03-03):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
冷拔加工我不懂,但能达到这个精度吗?!

网友:
这个产品太简单了,楼上好多社友提的方法都接近,但是你们那样的效率可能把所有单价给工人都不够。楼主没说明是什么材料,不过一般是不锈铁。正确的加工方法是,拉丝,冲断,热处理,滚抛,磨床。这是R角的成品:如需要倒角那必须采用全自动仪表车床,震动盘送料。一分钟能加工32只产品。如是不锈钢,那么加工方法又不一样!

网友:
我们做过类似的轴,但比你的长一点,我们有10MM长。你在网上找一下做精密轴类的工厂,我们以前是在宁波做的。

网友:
10无心磨,如高精度可平板对研.

网友:
纵切自动车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