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怎么防冻?

楼主(2010-02-01):
有一冷却器,壳程走油,管程走水,现在管程经过打压10KG后泄漏。关死管程进出口阀门,打开冷却水联通阀门。拆开换热器大锅盖,虽然有一部分水从观测和那个流出,但是,毕竟会有一部分水存留在管程内。现在晚上温度在零下20度左右,请问应该怎么样做防冻,才能使管子不至于冻裂?

网友:
看样子还是在试验啊
这个东西不难,如果换热器过大,设计时得在最低端安装放水开关
如果换热器不大将放水口放在低位,
或者用高压气吹

网友(2010-03-07):
回复 网友A:
对的,换热器防冻,主要是换热器设计时要考虑排水阀的位置,尽量设计在最低端,这样可以把所有的水排除,这样就不会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