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活,工件有40%都超差,都要疯了!

楼主(2010-02-01):
用摇臂钻钻铰29的孔,客户要求公差为+0~0.025,目前手中的工件有40%的都超差,最大的能超0.05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工件是批量的,每一批都出现这个问题,超差后都需要重新投入加工,都要疯了!
请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
镗。。。。。。
引用 网友A:

在镗床上试过了
也超差,数量上能少几个
还是最大超0.05

网友:
隐身不要紧,头脑风暴妙;
创新不一定,知旧很重要;
有事不提问,自己窝着想;
提问不全面,没人帮得了!

网友:
朋友你好,对于这个孔的加工,说一下我的意见,仅供参考。采用钻扩加工,留量0.1毫米然后采用推挤光刀经两次挤压,即可保证此公差。我以前回答过类似问题,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拉刀拉出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缺少图和详细说明。赶紧补上。

网友:
你那个孔的深度是多少呀?

网友:
挤压加工就可以了 不会大的

网友:
配挤压刀,就像铰刀一样一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缺少图和详细说明。赶紧补上。
引用 网友C:

单位的电脑不让上网,我只能在家中上网,
明天晚上我把图纸给发上来。

还请高手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分粗,精两次镗出来尺寸和粗糙度都很理想
如果没有加工中心的话5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铰孔用油
铰刀不要锋利
要带点挤压的意思!!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用镗刀镗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啊,还有多少深度的啊

网友:
在摇臂钻上加工,您不采用铰刀肯定批量废品了。铰孔也要有工艺,整个浮动夹头,用MAPAL的单刃铰刀,100%合格,问题是刀具和夹头总价3万左右。买吧,投入一次也值得。

网友:
这个非常简单 不知道你用的是啥铰刀   像你这样的不能用到尺寸刀 建议你选择可调式  把铰刀调到比要求尺寸几丝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摇钻可能主轴精度超差

楼主:
图纸

因为图纸是日本的,所以涉及到保密,不能发全图。
我所说的孔就是图纸上标明的29的孔。
厚度为28。
同时还要有一个花键盘与其配钻,要求同图纸要求。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配钻的过程中,出现超差和扁孔。
请高手指教!

楼主:
铰孔用油
铰刀不要锋利
要带点挤压的意思!!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用过了,不是很有效果。

楼主:
在摇臂钻上加工,您不采用铰刀肯定批量废品了。铰孔也要有工艺,整个浮动夹头,用MAPAL的单刃铰刀,100%合格,问题是刀具和夹头总价3万左右。买吧,投入一次也值得。
引用 网友E:

有具体点的介绍吗?

lvgx_sun@163.com
我的邮箱,如果有样本的话,麻烦发送一份给我,谢谢

楼主:
隐身不要紧,头脑风暴妙;
创新不一定,知旧很重要;
有事不提问,自己窝着想;
提问不全面,没人帮得了!
引用 网友B:

我把图纸发上来了,麻烦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说一下工件材质和你用过的加工方法。

网友:
余量留小一点
用铰孔刀加工

楼主:
说一下工件材质和你用过的加工方法。
引用 网友F:

材质是SS400
        没有用过什么特别的方法,就在镗床和钻床都试过。
        用的铰刀是日本和德国进口的。

网友:
进绞刀的时候怎么进的?怎么退的?转数是多少?用的什么冷却和润滑?

楼主:
进绞刀的时候怎么进的?怎么退的?转数是多少?用的什么冷却和润滑?
引用 网友F:

请给出个参数和方法,谢谢!

网友:
最好有图纸看看要求

楼主:
最好有图纸看看要求
引用 网友G:

有图纸,在18楼

网友:
2丝半的公差就头疼啊?晕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们一般是在孔留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在铣床上用铣刀过一下,当然需要选择进刀量要好,以保证好的粗糙度要求

网友:
最好传上图纸,这样说说也没意思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制定工艺方案

网友:
用筕磨可以吗?0.025的公差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好,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如果是通孔的话,的确可以考虑冷挤压,挤压头用钨钢钢球。挤压余量留小于0.1即可,如果是盲孔的话,镗床是一个办法,你那摇臂钻床轴的间隙太大了。不好使。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铝合金产品,孔是32/+0.017.盲孔,深度50多。放在车床上车,开始的时候,总是出现椭圆现象,一方大0.02-0.03,一方尺寸合格。最后,发现是由于车夹具将产品夹的变形了,当你车削完毕的时候,产品没有取下来的时候,测量是完全正确,但产品拆卸后,测量出现0.02的偏差。后来经过对夹具的改进后,该问题得到改善,偏差只有0.005了。祝你成功!

网友:
碰到铰孔大的处理:
1.确定合理的铰孔前工艺尺寸:钻20、扩28.5,测量孔的尺寸不得大于28.7
2.再铰孔,孔如果还大,用油石把铰刀修几下,直到尺寸合格
3.同时调整铰孔的转速和走刀量。你没说明是被加工件材料,无法给你转速范围
我碰到这类问题特多,都能很好解决。
另外,对超差件的处理,刷镀处理...很累人的@_@

网友:
铰孔超差的主要原因是你所使用的摇臂钻或镗床精度不够,或者铰刀的装夹同心度不够。16楼所说的方法比较好。当然通孔用滚压或挤压更经济。

网友:
上个图吧!孔不长可以镗的呀!粗车后留0.3的余量。然后用机夹刀,喷水用的机油和煤油混合。公差也是0-0.025.但是孔不长。你可以试试

网友:
同时还要有一个花键盘与其配钻,要求同图纸要求。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配钻的过程中,出现超差和扁孔……
问题关键点就是这了,材料是什么呢?不同 的材料加工有偏差倒是比较常见的。
此类加工不适宜使用摇臂钻,除非有比较能适应该状态的刀具,呵呵。
大家继续!

网友:
H7的孔加工应该不是多大的问题哦,最好把你试过的工艺说出来,让大侠们讨论

网友:
你好,我公司做的销孔较多,有45钢,HT250的,H7,H8的公差都有,有在加工中心上做的,也有在摇臂钻上做的,一般都是先用钻头钻底孔,然后用铰刀铰,余量加工中心留0.2mm,摇臂钻留0.5mm,都能满足要求,刀具也是采用国内的,我看你那先钻,后铰,(也可以在铰刀后加挤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这里29H7超大批量加工,材料QT,深度23,用大昭和活着山高,山特的都用过,都可以保证,采用摇臂钻26,然后粗镗刀28.7-28.8,然后精镗,刀片寿命超长,精镗每刀尖可加工6000-8000个孔,粗镗可以上1.5w个孔。

网友:
挤压加工?????????

网友:
后道工序你是怎样干的,珩磨呀

网友:
放到加工中心上,钻、镗(精镗刀),给镗单边留0.2MM量。

网友:
同意五楼的建议,先粗加工,再精铰.不过楼主提供的信息少了点.

网友:
就用铰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2010-03-08):
这个方法用过了,不是很有效果。
引用 网友H:

你们铰孔是机铰还是手铰?
有专门的铰孔模具吗?

网友:
我觉得是工作者操作不到位,我们单位很多这样的孔,都是铰,出问题的几率很小。

网友:
还是镗床进度高

网友:
把图发上来看看先。

网友:
各位讲得很精彩,高精度孔的钻削确实需要很高的技巧。本人正好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上面各位的解答。

网友:
看图后,才能谈谈方案,同时要考虑机床现有精度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未看下面帖子,看图,摇臂钻是可以做到的,但要用浮动绞刀,用油,绞的余量在0.1就可以,浮动铰刀前最好加导向

网友:
用摇臂钻钻铰孔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主要是操作工技能问题

1先用钻模钻孔,用不着分度盘.
孔留0.1-0.2余量,钻模保证孔之间位置要求
2铰孔时,低速,
铰刀每个孔定位后,主轴、摇臂锁定再铰孔

网友:
加工中心堂呀

网友:
公差要求这么高的活儿一般最好不用摇臂钻,用的话先别钻29,比29小些,然后用扩孔刀扩,最后用专门铣眼儿拿种刀铣。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有点眉目了。
我在这个月加工这个工件的时候,摇臂钻重新找了水平,而且在加工前,用表拖了一下绞刀的垂直,挑了支垂直度高的,这样在加工的时候,几乎批量过关。
此外,在加工这个工件的时候,钻头钻的底孔,对绞孔影响也非常大。
至于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拉刀,可以拉出来

网友:
可以用挤压加工

网友:
这类问题我与很多朋友都共享过:这里是工艺问题,精度要求那么高,应该安排工艺是钻扩铰

网友:
用28.98的钻头钻

网友:
鄙人愚见:曾经遇见过类似的工件加工,由于批量件,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最后从刀具上做文章

潜孔钻,粗超度和尺寸绝对没问题,而且效率极高!

网友:
用坐标镗,精度应该能达到
试一试

网友:
支持 王何氏 采用钻扩加工,留量0.1毫米然后采用推挤光刀经两次挤压,即可保证此公差。

网友:
先钻个25 再钻个28.5 最后29的铰
强调:绞刀先用油石背下

网友:
是设备问题还是工装问题先检查,工艺自己也是搞加工的也清楚,加工是自己多注意,绞刀余量不要留多0.1-0.2,绞刀上铁削一定要清理干净,

网友:
要加工装,做套子,若孔壁有光洁度要求的话,还要选铰刀

网友:
下来练练 谢谢斑竹了 1

网友:
如前面人说的吧,还是用挤压的方式。最好楼主吧图纸放出来看看

网友(2010-04-20):
我可以做
15940981331

网友:
孔绞好还留0。07MM左右再用刚球用冲床冲100%保证公差

网友:
综上所述还有本人在机加工现场所见国人做机加工很多基本的动作都没用心去做好,买的昂贵刀具,刀柄却从来不清洁,夹头从来是切屑斑斑,甚至现在用数控车还是在用V型块装钻头。加工中心主轴跳动十来丝还想做精密加工,1-2mm的铣刀转速打的1500S。但在很多外资企业就算是十多台加工中心他们也要装空调,刀具刀柄夹头从来是清洁的,难道这点我们都做不到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在干活的人身上,没别的,找有工作经验的工人来干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不想讨论技术。只想讨论楼主的一句话。
什么叫是日本的图纸,涉及保密?
你直接说涉及保密就行。没人说什么的,呵呵
难道中国的图纸你就能随便的公开了?

网友:
学习中别笑话,挤压刀是怎么回事啊,没见过

网友:
不想讨论技术。只想讨论楼主的一句话。
什么叫是日本的图纸,涉及保密?
你直接说涉及保密就行。没人说什 ...
引用 网友I:

顶一下。。看了真是有点不是滋味。

网友:
吧铰刀油点小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吧图纸发来看看不

网友:
镗床就可以做就这么12个Φ29啊钻跣铰撒

网友:
回复 网友H:

    铰刀几个刃的啊

网友:
首先,超差是全部大,还是小,还是大小都有,如果只是偏一边,问题很好解决啊,
如果大小都有,可以做点数据分析,看看有没有变化的规律,这样去分析与刀具磨损有没有关系,或者会不会漂移,只要是有规律的话,是可以控制的,比方用定时换刀方法。
如果是没有规律的,就要看看夹头有没有问题,打打主轴跳动,检查一下各部位的间隙。
排除以上因素以后,再考虑换工艺的问题,铰孔29做到-0.025从工艺能力上讲还是可能的。在工作中,很多问题就是什么都不分析,盲目地换机床,换工艺,这样要不造成工艺浪费,成本提高,要不就是换很多台机都不行,因为没有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
参观学习来了,只看不发表意见。

网友:
按理说应该可以保证的,可以上个图吗

网友:
在铰孔前加把铣刀,把孔拎直,再铰,要不是铰刀不好,或切削液有问题

网友:
0.025的公差不算精密啊,你的工装有问题吧,好像刚性不够

网友:
看看有多深!最近我们做了一批零件底孔直径是18的公差是0~0.029不过孔是50的通孔,我们直接用17.8的钻头粗钻孔然后用直径18的机夹立铣刀直接下!加工后达到要求!

网友:
留余量0.1,再用铰刀!不要固定死了,让铰刀随孔动

网友(2010-05-21):
首先,超差是全部大,还是小,还是大小都有,如果只是偏一边,问题很好解决啊,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如果大小都有,可以做点数据分析,看看有没有变化的规律,这样去分析与刀具磨损有没有关系,或者会不会漂移,只要是有规律的话,是可以控制的,比方用定时换刀方法。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如果是没有规律的,就要看看夹头有没有问题,打打主轴跳动,检查一下各部位的间隙。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排除以上因素以后,再考虑换工艺的问题,铰孔29做到-0.025从工艺能力上讲还是可能的。在工作中,很多问题就是什么都不分析,盲目地换机床,换工艺,这样要不造成工艺浪费,成本提高,要不就是换很多台机都不行,因为没有找到真正原因。
VERY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