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条线变成旋转轴?

楼主(2010-02-01):
如何把一条线变成旋转轴,如何把通过旋转轴的半径尺寸变为直径?

网友:
两个方法,一个是把这条线变成基准轴,另一个在旋转特征属性管理器中,的旋转轴选项中,直接选择这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半径怎么变直径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半径怎么变直径啊 谢谢
引用 网友B:
重新定义线的尺寸呗!

楼主:
重新定义线的尺寸呗!
引用 网友C:

具体说说 谢谢 书上说的是把尺寸移到旋转轴另一侧就变为直径   我试了好几次都是半径

网友:
把你的鼠标指针指过中心轴的另一侧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看看我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闭合吧,你把它闭一下试试。

楼主:
8# 六月星空 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
你设成构造线了,对于草图来说这就是个不封闭的草图

网友:
8# 六月星空   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引用 网友B:
这条线闭合下试试。

网友:
你要闭合吧,像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