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盖导管底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0-02-02):
加工气缸盖导管底孔后,压配导管,再进行气密性试验,发现导管底孔与导管外圆过盈配合处漏
气(很别扭,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见谅!),什么原因?是底孔不圆(导管外圆圆度很好)?底孔直线度不好?
有什么好的方案解决这个问题。急!!!(缸盖是蠕墨铸铁的)

----------
工艺是先钻13.5,在扩15,后半精校15.5,最后精校16H7,刀是45#钢的刀体上镶合金刀片的非标刀具。

网友:
老兄,你先把你自己的两个疑问确定了再进行下一步啊

网友:
能介绍一下你的工艺么,尺寸,刀具 1# liangshi10

楼主:
工艺是先钻13.5,在扩15,后半精校15.5,最后精校16H7,刀是45#钢的刀体上镶合金刀片的非标刀具。

网友:
您之前发过压裂的问题,我有印象。记得当时建议测量后分组压装。现在提到圆度。锥度,不是可以直接测量吗?

楼主:
压裂的问题现在没有了,但是出现导管与底孔压配后有间隙!!

网友:
后半精校15.5,最后精校16H7
余量太多
精绞刀具不好

楼主:
我也怀疑刀具有问题,是不是刚性不够??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
都是刀具惹的祸。

网友:
80%是在压装上出了问题。从这方面着手吧,我遇到过的

网友:
压装时一定要保证孔跟轴中心线一致

楼主:
火锅兄,您好,能说详细些吗?我这里是导管在液氮冻过再在压力机上压装的!
一般在这里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是铰孔出现“棱圆”现象,就是孔呈多边形状,一般棱边数为刀具的刃数+1,如果铰刀是6刃,则孔呈7边形。
是有很多原因造成,余量太大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建议钻14,扩15.5,粗铰15.85,精铰16

楼主:
多谢枯藤兄,我试试!!

网友(2010-05-06):
楼上的说的对基本上是压装上出的问题

网友(2012-05-10):
精校16H7 是正公差吧,你的导管孔应该做成负公差才对呀
然后使用油压机压进去个
建议D16铰刀使用整体硬质合金的熬了
可以交流下QQ460030198  电15952828562
刀具金牌制造商

网友(2013-11-06):
遇到过一次是因为导管管壁有划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