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刀具的质量检测---求助

楼主(2010-02-02):
最近公司要对外加工回来的卫生巾刀具,刀模进行质量检测。除了按图纸测量尺寸外,不知道还有怎么去检验刀具是否达标。各位高手,说说你们是怎么检验的,不一定是卫生巾行业的刀具,你们是怎么去把握刀具质量的呢?谢谢!

楼主:
高手啊,教教我啊。。。

网友:
卫生巾刀具???我没懂,有人解释一下嘛

网友:
光洁度,硬度,剩下就是耐用度了

网友:
检测不了,就用最简单的加工测试法。

网友:
按图纸和技术协议验收。
你们交给别人加工或采购的要求是什么,就按什么检查验收。图纸上没有出现的内容,就不检查。否则,一旦出现争议,你们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常识。
你到网上来征求意见,别人对你介绍了什么,你就凭此去检查,还不被除别人笑话啊。

网友A:
楼主托外加工的刀模是圆刀吧,要考虑到刀的变形 还有硬度吧

楼主:
谢谢各位,对于刀具我公司只是想在入库之前做技术上的检验,担心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并非担心加工商,因为我们跟加工商的来往时间比较长,对于质检也就是个人事情,只是刚碰到如此问题,请教各位。不要见笑!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硬度计打一下刀刃硬度是否达到,还有就是材质是否符合你的图纸加工要求,如需详细资料联系我:qq282157142

网友(2011-10-11):
呵呵  名字真牛逼

网友:
根据刀具图纸检测,是基本项目,除非刀具图本身就又漏洞。

网友:
算我小白,真不理解那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对于刀具我公司只是想在入库之前做技术上的检验,担心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并非担心加工商,因为 ...

你是那的QQ联系 543177324

网友:
没有见识过,学习学习.

网友(2011-12-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托外加工的刀模是圆刀吧,要考虑到刀的变形 还有硬度吧

你好!相信朋友应该也是卫生巾行业的吧!要验收一把卫生巾刀具的方法:①先测量刀具的尺寸是符合图纸加工要求,重点注意轴承位、齿轮位的公差尺寸,还有两个轴承位的间距尺寸是否在公差之内,如果超出公差,会影响到安装时两侧滑块的顺滑度,也有可能憋死不动,影响刀具的使用寿命。还有刀具刃口是否均匀锋利.②测量刀型有否走样.用一张白纸放在一个经平面磨的钢板上,用刀具在白纸上滚一圈,就压出一个刀印,这就可以用纸样测量刀型尺寸是否合格.③如果条件允许,用手持式硬度计测量硬度是否合格.④把刀具安装到刀架上,用千分表测量刀具的保护环跳动是否在公差之内.⑤材质一般企业都无法判断是否按图纸材料加工了,只有是找一些信用好的厂家做,有一定的保证.⑥剩下的就要上机使用才知道是否达到切片要求了.
如还有其它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大家交流.电邮:guo-zhaojin@139.com.

网友(2015-01-07):
瞎了~~,卫生巾刀具,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还有胸罩刀具呢,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