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渗碳淬火55hrc,120圆,用什么刀头车削好?

楼主(2010-02-02):
20CrMnTi渗碳淬火55hrc,120圆,用什么刀头车削好?还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
W2可以加工。

网友:
这个硬度采用立方氮化硼刀具加工最好。

网友:
726的刀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cbn刀具,也就是3楼说的立方碳化硼的刀具

网友:
或者陶瓷刀具,相对来说经济一些

网友:
请把问题说明白!

网友:
纯陶瓷的比较经济,我也有做20CrMoTi的材料,50-60之间的硬度我用的京瓷的A66N的效率,光洁度都还是很不错的。也比较经济

楼主(2010-03-15):
多谢各位指点,我近期正在搞旋风铣。不知道线速度320米,20CrMoTi的材料,(未处理),哪种刀头耐用。

网友(点评):
狂刀大侠,旋风铣搞了没最近?HRC55淬硬钢加工线速度上不了这么高啊,线速度90-120米时刀具最耐用。

网友(2011-11-26):
   在切削淬硬钢的应用领域,陶瓷刀具和CBN刀具是可以同时选择的,因此进行成本效益和加工质量分析非常必要,以确定哪一种材料更经济。PCBN刀具材料切削性能优于Al2O3陶瓷刀,陶瓷刀具具有良好的热化学稳定性,但却不及PCBN刀具的韧性和硬度。一般从加工硬度上来说,在切削硬度低于50HRC以下和小切深小进给情况下的淬火钢工件时,陶瓷刀具是较好的选择。PCBN刀具适合于工件硬度高于50HRC情况,尤其是对于自动化加工和高精度加工时更为重要。除此之外,在相同后刀面磨损情况下,PCBN刀具切削后的工件表面残余应力也比陶瓷刀具相对稳定。 另外陶瓷刀具尽量避免在半精加工和粗加工用,而立方氮化硼整体聚晶刀片可以适合断续切削,重载粗加工(摘自:华菱超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