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板开孔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0-02-02):
由于是在腐蚀的环境下使用,所以材质是不锈钢板,厚2/3/4mm不等,需要在板上开4-¢150孔,我们通常是用金刚镗,但是一直有加工后板面变形、200间距公差不能保证的缺陷,有时只好外协激光切割加工,在这里想请教这样的零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吗?
如图所示意

网友:
冲床加工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如果需要精确一点的,我们用线割。

网友:
我们有用一种叫开孔器,是专用的一套,常用的孔都能开,非常好用,薄板厚板都能用,楼主上网一查就能查到具体适用的

网友:
如果尺寸要求不是很严的话,可以考虑用等离子火焰切割机。在成本方面要比用激光便宜。

网友:
不是有种空心钻管形的钻头专钻这种孔,国内好像用的不多吧

网友:
可以考虑电加工

网友:
建议用水切割  快方便  成本低

网友:
建议用水切割  快方便  成本低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不错,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学习一下。要加工的话有没有什么限制啊,像线切割就要求是导电物。还有就是精度怎么样?还没见过这种设备啊

楼主:
6楼的朋友说的这样的空心钻是否和电锤用的开孔钻类似,有没有照片可看

网友:
线割 比较好

网友:
如有量,做工装,手工等离子切割即可。

网友:
顶级M42双金属带锯钢 铁开/木开 开孔器150mm 规格齐全 质量领先
http://www.cn-shop.cn/?product-10261.html

网友:
建议改用线切割

网友:
量大,建议用冲压;小批量,线割。供参考哦!

网友(2010-03-05):
确实如上所说,加工的方法很多,如传统机械加工,冲孔,开孔器,线切割,等离子切割,水切割。。。但要考虑加工变形,精度的话就要根据自己产品的要求来选择了。传统机械加工效率不高,必须需要很好的工装来保证变形和精度。冲孔较精确,但也会变形,且需要较大吨位的冲压设备和模具来实现。开孔器和传统机械加工性质相同。所以就单纯质量而言觉得还是线切割比较理想。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