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C的烤炉里用什么牌号的固定轮滑油?

楼主(2010-02-02):
300°C的烤炉里用什么牌号的固定轮滑油?用于轮滑轴承的。有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
这个只能用石墨和二硫化钼了,没有好办法

最好是用无油轴承

网友:
有这种油,能耐高温的,全氟的那种,美国和瑞士都有这种产品。

网友:
可以使用氟素累润滑脂,如果是食品烤箱,还需要有食品级认证才行!具体可咨询广州厚诚润滑油有限公司。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0-03-10):
美国瑞安勃Bio-Extreme极端高温烤箱链条油,润滑温度超过摄氏1000度,NSF H1认证,非常适合此类应用,www.richpalmlube.com,13925092029 万生 qq:317570042,欢迎咨询
    Bio-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Oven Lubricant生物食品级极端高温烤箱链条油,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基润滑油并由食品级合成白石墨强化。这种食品级的合成白石墨润滑油在极端高温1000℃以上仍然提供可靠的润滑并可在高达2000℃以上提供间歇润滑,并在基础油干净消散后形成一个干净的固体润滑膜(接近纯白色)。这些(BioPreferred )产品不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自燃温度(ASTM D- 659)超过371°C的。在400℃至500℃间当黑色石墨、特富龙和二硫化钼等失去润滑特性后,该产品仍然提供改进了的极压和润滑性能。(www.richpalmlube.com)
显著优势
1、优异的高温稳定性:由白石墨和生物基础油制成,大大减少了在高温应用中的积碳及结焦倾向(白色的半固态到固态膜是柔软的,容易保持清洁)。
2、超强的清洁性:有助于杜绝由于积炭引起的设备清洁的维护问题或停机,也可清洁被其他差的链条润滑油污染的链条。
3、为设备提供更好的保护:含特殊的专利成分和添加剂,具有优异的抗磨、防锈、抗氧化和防腐蚀性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低维护成本。
4、节能环保:对环境负责的可再生产品,具有优异的润滑性能,可以明显降低能耗。
应用
1、烤箱输送机、滚子链、平版链、饮料罐线、烘干仓腊密封、面包烤炉链、全自动润滑系统
2、纺织厂拉幅机、定型机的高温链条
3、汽车厂考漆车间的悬挂链条、油漆线、喷涂线干燥箱
4、层压板材厂的高温链条、水泥厂的烘房支撑转毂
5、制浆、造纸厂的高温链条
6、陶瓷厂烘炉内的辊子链条、窑车轮毂轴承、耐火材料厂的窑车轮毂轴承
7、薄膜设备链条的润滑
8、玻璃纤维生产中的高温链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了!
希望能大家能多提供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