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导程蜗杆的加工

楼主(2010-02-02):
今天,客户来一个蜗杆图纸,是双导程的,齿左侧模数9.8,右侧10.2。请问高手,双导程蜗杆如何加工?加工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铣齿时注意有最小齿槽宽度,要用两套挂轮,批量时注意装夹的一致性,若用数控蜗杆磨就好加工一些,若要用普通的蜗杆磨,也要用两套挂轮,单边磨削,注意对刀,以保证批量的齿厚稳定

网友(2010-03-31):
请问什么书或手册上能查到详细讲解啊?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2011-03-20):
我也在学习,还有蜗轮又这么加工呢

网友(2011-07-16):
这个没接触过。。。。学习学习

网友(2011-08-20):
给分图纸看看呗 我想学学习 756527127@qq.com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