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小直径的减速盒?

楼主(2010-02-02):
像这种的.http://shop.hpceurope.com/fr/accueil.asp?nav=2&lie=1∏=1603
但是直径要更小一点的.请问谁知道?

楼主:
救命啊..........小直径的同心减速盒

网友:
把参数发上来,我看看能否帮一忙。

网友:
速比、输入转速、额定输出扭矩、外径和长度等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網址上50mm 直徑的減速器不算小,你可以參考網址http://www.gumptious.org/product02.php  上規格 GNP40應該比此規格更小,且它是標準庫存品,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们有一个扭距为0.2N.m 到0.8N.m之间的旋转器.主要是想输出时能增大5-40倍的扭矩.它的直径最好小于25mm.这样子,最好20mm的最完美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啊.你这个网址怎么无法在我这里打开?真奇怪啊.

楼主:
长度不要太长了就可以,小于7cm?

网友:
用蜗轮蜗杆副行吗?

网友:
楼主讲的5~40倍,这个太粗了,设计上没法展开啊。能否更具体点,误差不要超过20%。另外,这么小,这么薄的减速器很难找到的,做成减速器组件,再安装到你的设备上还是有可能的。能否将该减速器的安装工作图发一个简图过来,我到想试试。EMail:zxjcxx@21cn.com,或QQ172767805

网友:
长度是7cm还是7mm,我理解成7mm了。7cm的话,做成减速器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是的,是七厘米,长一点没有事的.直径要小一点.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产品可以推荐?或者是如何加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剐轮是什么东东啊?效果是如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们在上面准备用一个nanoposition作驱动:
http://www.attocube.com/nanoPOSITIONING/ANR51RES/ANR51RES.htm
它的力量很小只有0.2Ncm啊,汗...搞错了上面不是0.2Nm.
然后想加一个减速器,但是增加输出的力量.再给下面的样品施加压力.然后进行样品的测量.这样.

网友:
0.2Ncm就好做了,从楼主讲的工况看,转速也很低的,难点可能是连接结构方面需要花点心思。只要楼主提供连接尺寸,我公司可以帮忙定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适合于大减速的传动,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做吗?
现在在国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