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头螺纹采用梯形螺纹是什么原因呢?【请教】

楼主(2010-02-02):
最近需要制作多头螺纹,但一直没有买到合适的车刀,于是想到用普通三角螺纹来代替梯形螺纹,加工好之后发现也能用。不过手感差一些,不过这个可能与螺纹自身的粗糙度或者润滑方面有关,或许也与没有采用梯形螺纹有关。

我现在就有这个疑问了,为什么多头螺纹要用梯形螺纹而不用三角螺纹,梯形螺纹的优势在哪里呢?

谢谢!

楼主:
有熟悉多头螺纹或者梯形螺纹的朋友嘛?

网友:
力学性能不同

网友:
梯形螺纹和矩形主要用于机械传动,三角螺纹一般是紧固作用!

楼主:
如果用三角螺纹代替梯形螺纹来加工多头螺纹会出现什么状况呢?(理论上面)

因为现在做出来感觉手感不好,不知是不是因为用了三角螺纹的缘故,还是螺纹粗糙度不够。

网友(2013-01-09):
梯形丝杠比三角丝杠受力点不同,承载能力不同,寿命也不用,多头梯形丝杠专业加工细 长,光洁度高,有优势,有模具,单件定制,多件批发超便宜

网友:
精华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网友:
梯形螺纹牙角是30。而普通螺纹是60。梯行的摩擦力更小,效率高。传动所用的扭矩更小。效率更高的是矩形螺纹,但磨损不便调整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