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以前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0-02-02):
今天碰到2位老师傅。年纪都80上下了。闲聊起来。其中一位老师傅说。小子,干了多长时间车工了。我说10多年了。老师傅说,那我 考考你。把直径500MM,厚0.8MM的铁皮加工到0.4MM.  怎么加工?我说你就倚老卖老吹牛吧。老师傅说不是吹。你回去想想。想好来找我。我无语了。那位大虾有方法顶上来。。。

网友:
限定用车削? 还真是想不出好办法。

网友:
老师傅并没有限定加工方法呀。

网友:
这个夹具不好做的

网友:
只能用用车??。。。。

网友:
铁皮内镶一个轴如何

网友:
直接顶到同样大的圆板上车就是了

网友:
可能不是车,而是类似于旋压.跟擀饺子皮似的.一定是那老师傅馋了,想吃饺了,可惜,牙没了吧,哈哈.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默认前提肯定是车。

网友:
只有用滚压的方法了,哈哈!

网友:
即使用任何办法,要想把厚度从0.8加工到0.4,去掉了一半,也不容易

网友:
用胶粘住,车

网友:
用磁铁吸住车,类似平面磨上用。因为楼主没有平面度的要求,况且加工余量不多

网友:
我觉得 可以车 贴在花盘上中心用个小环顶住,

用一个轴承跟着车刀在直径方向跟随 压住车 0.8车到0.4 可以尝试

网友:
应该是用磁铁吸信放在磨床上磨简一点

网友:
薄壁件首先主要是解决装卡的问题,一般都要做特殊的胎具,我想这么大的件除了用木头抬,恐怕没啥好办法了,车个相当大的木头,或者车小一点在木头和铁皮之间箍一圈合适的胶圈,车的时候卡木头,后面用顶尖把木头顶涨,快刀加切削液慢慢车,或许可行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错!

网友:
其实国外外圆磨床上用吸铁夹头是很平常的啊,一般比较薄的垫片(直径较大的),可以直接吸在外圆磨床的夹头上,然后直接磨,不过车床由于主轴转速比较快,吸铁夹头用起来觉得有些危险!!

网友:
如果平面度比较好的话,可以用线切割加工到40丝,也可以锻压至0.4毫米然后去除外圆尺寸至500毫米,如果是车我还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方法。就是在铣床也不好加工啊!师傅给你答案了吗?

网友:
用木头作夹具不错,硬木可以。不过这么大的直径得大床子,一般好像都是花盘。作个两个芯子,一个装在花盘上,一个顶尖顶住。内部填充砂子或者木屑,顶死,就可以干了。

楼主:
今天我去拜访那位师傅了,师傅原话《小子。我们那个时候刚建国不像现在什么设备都有啊。很难的。只有车加工多点,怎么干我告诉你。用2块直径500的3054铸铁,非3054不行。端面车平并用喷灯加热至能融化松香。把松香均匀涂在卡盘卡的那块胎具上。把铁皮夹在2块铸铁胎具间用尾顶牢继续加热数分钟停。冷却后卸下尾座顶的那个铸铁胎具就可加工了。用高速钢车刀。待加工玩重新顶上胎具加热。趁热卸活不变形。》

网友:
以巧为荣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把那0.8的扔了,去市场上买块0.4的,用剪刀剪成直径500MM的

网友:
其实这种方法就相当于将三抓换成吸铁夹头,只是形式不通而已!!

网友:
实在不能认同24#的观点!难怪现在很难找到熟练的技工。
人家为什么能“巧“?俗话“熟能生巧”。这个“熟”可不是一般地熟,以前无论你多高的学历,到了工厂,还得规矩规矩当三年学徒,没有八九十年工夫,评不上五六级的工资,更甭想坐八级技工王位。

网友:
完全同意老马的意见。
即使是在国外,这样的老师傅也是宝。
巧要有很高的经验和阅历,巧人不光回车薄板,在其他领域也是巧人。

网友:
需要制作一个简易的工装:在车刀的正对面布置一个轴承,用来起到顶的作用,
工件在车刀与轴承之间。车刀和轴承的间隙最开始可能是0.8,到最后让车刀与
轴承的间隙是0.4即可。
此方法不论是车外圆还是内孔均可。

网友:
楼主兄弟,你开始就没说是薄板吧,我还以为是圆柱。哈哈

网友:
老马说的对!工具进步了,不一定代表人的脑子也进步了。
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意识,或者叫思想

网友:
楼主大哥去问问老师傅,用平面磨怎么磨菜刀的刃,菜刀的刃应该都知道是圆弧的吧,其余不多说了。
也让俺们给老师傅出点儿童游戏,呵呵。

网友:
"圆弧刃"用端面磨就可以,比方说立式平面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