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求救,急!

楼主(2010-02-03):
诸位,附件是我们生产线的设备原理图,如何保证缸上升时同步,谢谢!

网友:
看不到你图纸啊,格式换一下

网友:
贴 图,您那两个桥式调速阀就是调整同步的呀

楼主:
但是两缸的负载是变化的,不是定值。

网友:
是个整流阀,调速阀的一种

楼主:
但是这个调速阀不能自动调整。

网友:
baboon9105 你好:我建议你选择同步分流马达,很轻松就实现了两缸同步,具体情况可与我电话联系:13853158630杜先生

网友:
个人认为:想要更同步一点而不做大的改动可以这么做:
1. 可以修改桥式整流后的两组管道,要尽可能的使其长度相等并对称分布!
2. 可以在两组液压缸的有杆腔出口分别安装一个反向平衡阀并设定适当的背压,使其负载趋向均衡!

3. 可以在两组液压缸的有杆腔出口分别安装一个精密单向节流阀,稍有一点效果!

网友:
但是这个调速阀不能自动调整。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整?那您做比例闭环控制好了,其余的,不管是同步阀,同步马达,还是其他什么元件都无法自动同步,机械同步除外。

网友:
对同步精度要求较高,我负载荷时,可选用分流集流阀和单向背压阀

网友:
若同步精度在5-10%,可用分流集流阀

应说明同步精度是多少?
若负载变化可选用分流集流阀。
有压力补偿功能的分流集流阀可以应付不同负载变化的影响。分流、集流精度相同。精度在5%-10%。
同步分流马达对于负载基本相同的应用时精度较高。通常分流精度高,集流精度差,而且各马达的泄露量会随负载而变化。
附件为分流集流阀和同步分流马达。
还有一篇关于同步分流应用的文章供参考。

网友(2010-04-26):
对于大负载的双缸,用同步液压马达效果好

网友:
自动调整?那您做比例闭环控制好了,其余的,不管是同步阀,同步马达,还是其他什么元件都无法自动同步 ...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清楚图纸,不知道你的缸是什么型号的,行程多少,顶升压力多少?允许的最大误差是多少?
偏载的情况下应用同步马达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个范围值。一般柱塞同步马达偏载60公斤,齿轮式的偏载10公斤是没问题的

网友:
自动调整?那您做比例闭环控制好了,其余的,不管是同步阀,同步马达,还是其他什么元件都无法自动同步 ...
引用 网友B:

比例闭环控制成本高,从原理图上看LZ的控制精度不高,一般在5%-10%用分流集流阀就可以了。整流桥调试过程中很繁琐,并且长期使用下需要调整。

网友B:
比例闭环控制成本高,从原理图上看LZ的控制精度不高,一般在5%-10%用分流集流阀就可以了。整流桥调试 ...
引用 网友C:

    他要自动调整的,除了闭环还有吗?至少我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找我啊,我搞的双缸同步精度在1m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关键要求自动调整,所有的非比例闭环均实现不了

网友:
试试分流集流阀,看看行不行

网友:
同步精度都不说出来,还谈什么同步!!!

网友(2010-05-26):
关注中。。。。。。。。。同步马达专家

网友:
同步确实是困扰液压行业的难题。

网友(2012-05-16):
我用过分流集流阀,偏载了就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