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塑料的选材---请教

楼主(2010-02-03):
1、零件情况:
零件如图尺寸60x13x4MM,装在矩形槽里面,是沟槽盘形凸轮的直动从动件,凸轮压力角小于20度,个人可以确定设计压力角远少于最大推荐压力角,所以觉得问题主要在选材上;
2、出现的问题
已经用含油尼龙加工出零件来,因为通孔安装轴承零件承受扭力,所以容易变形出现扭坏卡住的情况。
3、请教的问题
1/应该是含油尼龙的刚度不足,所以觉得改用聚甲醛POM会可行;
2/可以尝试用比较脆的塑料,如聚丙烯PP;
3/可以通过加大零件的尺寸避免强度不足,但是还是想了解工程塑料的选用和弄个明白

   关于这个零件的选材,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含油尼龙变形出现时间?
POM强度肯定比尼龙好。进口的估计效果好很多,相对国产POM。
有专门做无油衬套的POM,买过MISUMI的,效果应该比含油尼龙差不多。

楼主:
含油尼龙变形出现时间?

这个不明白?是不是什么开始出现变形的?

网友:
是。如果很短时间内就变形了。说明强度相差太远。改材料或改设计减轻零件手里才行了。

附件供参考。

网友:
感觉聚甲醛会好一些从材料角度来讲。ABS改性塑料能更好一些。关于刚性不足的问题不定全是材料的问题还要在零件设计上想办法如上述。

楼主:
limy533兄,你说的有道理
在应用工程塑料的时候很多时候对于塑胶的性能没有多大的了解,把握不了,希望前辈们能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