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卡盘不能松紧---求助

楼主(2010-02-03):
我厂一台广数9800TA系统,现在卡盘不能松紧,系统外线路本人已经查过没有问题,我怀疑是系统内出了问题,请问哪位高手能帮我说说可能是系统内哪个地方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
广数9800TA系统好像没有这个型号,有980TA的,980TA的可配套液压卡盘。可以先检查一下卡盘液压系统的有无故障。如电磁阀有无控制信号,溢流阀设定压力是否合适等。

楼主:
是980TA多打个0了。。呵呵。。电磁阀能够正常得到信号啊。。我在面板后直接短接能够正常的松开卡盘了啊。。

网友(2010-10-14):
查一下液压缸的活塞杆与卡爪连接的地方是否松开

网友:
不一定是系统的问题,检查一下液压和机械部分,用M指令加紧松开,分别看看系统有没有信号出来,如果有,那就一定是液压或者机械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说的很专业呀,值得学习

网友:
是不是液压系统的阀堵塞了?或者油泵吸入脏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