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过渡配合

楼主(2010-02-03):
讨论一下过渡配合

网友:
过渡配合就是相配合机件有可能过盈也可能存在间隙.

网友:
指可能具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此时,孔的公差带与轴的公差带相互交叠。
孔的最大极限尺寸减轴的最小极限尺寸所得的差值为最大间隙Xmax,是孔、轴配合的最松状态;
孔的最小极限尺寸减轴的最大极限尺寸所得的差值为最大过盈Ymax ,是孔、轴配合的最紧状态。
 过渡配合主要用于孔、轴间的定心联结。
  1. 间隙配合,活动配合,松配 Clearance Fit,running fit.孔的公差带完全在轴的公差带之上,即具有间隙的配合(包括最小间隙等于零的配合),即Ymax > = 0。
  2. 过渡配合Transition Fit. 在孔与轴的配合中,孔与轴的公差带互相交迭,任取其中一对孔和轴相配,可能具有间隙,也可能具有过盈的配合。
  3. 过盈配合,干涉配合,压入配合,紧配 Interference Fit (Force Fit).孔的公差带完全在轴的公差带之下,即具有过盈的配合(包括最小过盈等于零的配合),即Xmax < = 0。

网友(2010-04-26):
三楼将三种配合已解释得很清楚了
不知楼主想要讨论啥?
是想了解过渡配合的概念还是想讨论过渡配合的应用?

网友:
三楼将三种配合已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A(2016-04-04):
我也有这个疑问呀,但是没人能回答清楚。过渡配合太模棱两可,要么间隙要么过盈,让一个工件一会儿间隙一会儿过盈,这也太搞怪了吧

网友(2016-11-07):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呀,但是没人能回答清楚。过渡配合太模棱两可,要么间隙要么过盈,让一个工件一会儿间隙一会 ...

不是一个零件。这里指一批零件,有些会是间隙,有些会过盈

但过渡配合中的过盈量或者间隙都会小于正常的过渡配合或间隙配合。所以主要用在有一定精度要求,但又不受很大力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