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03):
INSP`N MIN.ELECT.INSUL. FLASH TEST OF ELEMENTS TEST PRESSUREDESIGN PRESSURE DESIGN TEMP.
DATA 10MEG.Ω/UNIT 500 vdc 1960V24.5 BAR G 13.7 BAR G 195℃

这个表是什么意思啊?十分急 求救 万分感谢

网友:
检查项目 最小绝缘电阻             元件击穿实验    实验压力
数值   100兆欧(500V切换电压)     1960伏     24.5巴 (G即gauge表示压力表测试值)
设计工作压力          设计工作温度
    13.7巴              195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