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件是否可以用冲压生产

楼主(2010-02-03):
这个件原本是用球铁铸造,不知能不能改为冲压

网友:
冲压+焊接,应该可以

网友:
材质是SCS13,内孔有加工要求,二侧还有弯钩,三处内螺纹,原图已经标注为铸造件。

网友(2010-04-14):
冲压+焊接,应该可以
材质是SCS13,内孔有加工要求

网友:
估计冷冲压比较难
不知热成形行不行?

网友(2010-05-23):
估计冷冲压比较难
不知热成形行不行

网友(2010-07-20):
看日文啊 铸造后丝攻啊 图没有难度啊

网友:
估计冷冲压比较难
难道还有热冲压  不懂

网友(2010-10-05):
冷冲压绝对没有问题,只是要多次冲压工序  工序间需要进行其他处理。联系QQ778197103  传真0312-6852201

网友:
冲压太难,还是铸造吧,

网友(2011-12-05):
冲压拉伸工艺不可取,建议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