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件是否可以锻造

楼主(2010-02-03):
这个件原本是铸造的,改为锻造的话成本会降低吗?

网友:
不考虑材料性能,铸造的成本比锻造的成本低(模具费,切削量)

网友:
铸造能满足性能,何必用锻造,锻造成本会高些。
其实直接用方刚加工就可以,成本最低。

楼主:
铸造会有缩孔的风险,因为材料是304,所以直接加工成本高

网友:
模锻效率高,精度好,适合批量

网友:
精锻可以,费用搞点

网友(2011-02-25):
可以精锻,效率高,精度好,适合批量

网友:
锻造性能会好些,但铸造成本低,效率也高,铸造后机加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我想你可以问下此搞这两个专业的  再 考虑吧 成本一定不要太高

网友:
用方钢加工最好。。。。。。。。。

网友:
钢厂定制厚皮管子车制成本低。

网友:
铸造改为锻造的话成本会提高,锻造,质量好,精度好。

网友:
铸造改为锻造的话成本会提高关键是锻造后材料机械性能相对铸造提高

网友(2011-03-27):
如果现在是铸造的话,没有必要改成锻造的……锻件性能和成本远高于铸件……机加工不懂,不讨论了

网友(2011-06-09):
锻造肯定比铸造成本要高的。个人觉得,这个件用棒材加工的话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2012-07-18):
批量大,考虑模锻件

网友(2012-09-22):
要是批量特别大的话,你i完全可以考虑锻造,精度有保障,同时后续的机加工也很快

网友:
如果产品量大的话,用我们公司MIM工艺可以一次成型;
质量好,价格低;性能也非常好;
如果量不大,就机械加工;
xiaobochen2000@163.com

网友:
批量小可用铸造!!批量大可用锻,因为效率高。

网友:
2t模锻锤就可以搞定   锻件的组织比铸件要均匀致密,性能也会好些

网友(2012-11-19):
可以精锻

网友:
应该根据你厂的实际情况

网友(2012-12-26):
请问楼主是哪里的呢?我见过这个图纸,有好多规格的,形状相似大小不同

网友(2013-01-30):
关键要看你的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