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这个拉伸强度它的硬度应该是多少呢(HB或HRC)?

楼主(2010-02-03):
求助:我得到一份图纸:材料45#,直径为20的棒料,图纸要求调制后抗拉强度为1000-1200N/mm²。
     实际上每批入厂用拉伸的检验方法是不合理的,通常用检验硬度的方法,那么达到这个拉伸强度它的硬度应该是多少呢(HB或HRC)?
   我这方面不懂,求教一下社区的专家,谢谢!

楼主:
怎么变了?应该是调质至1000-1200牛每平方毫米。

网友:
这种要求是没错的
你可以换算一下它的抗拉强度,再由强度和成份确定热处理工艺。

网友:
大约可用极限强度/3.5得出HB硬度,/33得出HRC硬度。

楼主:
谢谢!我计算一下看看。

楼主(2010-03-11):
我找到了一个相关标准,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0-05-24):
大概在320-350HB。  我们厂的热处理过后在300HB左右的抗拉在965MPa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