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双头螺纹数控车,谁会编程?寻找加工

楼主(2010-02-03):
求教……这2个双头螺纹数控车,谁会编程?要在上海的

网友:
楼主的图是自己画的吧。呵呵 ,
一、用成型刀,可能切削力较大
二、用R刀,编程可能麻烦一点,得用宏
最后可能还要磨削
另外,楼主螺距搞错了吧,应该分别为17.5和25mm
35和50是导程,不是螺距

网友:
可以用宏程序精车成型呀!

网友:
一楼的,楼主没错,螺距就是35,50,

网友:
俺没用过宏程序,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宏程序,我也想学

网友:
楼主先借去研究一下

网友(2010-03-16):
我在上海   可以试试  qq1029196065

网友:
一楼的,楼主没错,螺距就是35,50,
引用 网友A:

标准来说,双头或多头螺距是指相邻两牙间的距离才是螺距,导程是指一转,所传动距离
,不是你理解的数控机床的走刀的那个F值,
加工时F值当然要按导程给

网友:
是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