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只能在专用机床上面使用吗?

楼主(2010-02-03):
枪钻是不是只能在专用机床上面使用?普通的加工中心可以吗?

另外枪钻有什么优缺点?怎么正确使用?

网友A:
枪钻只能在专门的机床上使用,不可以在加工中心上使用

网友:
立加可用,但要先加工一个相当于钻套 的孔;冷却液要是高压的。

网友:
卧加也有用的,先加工导向孔,然后再用长刀,高压内冷。

网友:
加工中心必须有主轴高压内冷,而且长径比不能超过50,如果只能用水基切削液被加工材料也有限制
不管怎样都只能说可以用,但不好用
还是专机好用

网友:
卧加可以用,但前提条件是卧加一定要带高压切削液泵;

网友(2010-06-23):
普车都好用的。只要在旁边加冷却装置就好了。。。。songwan.kenny@163.com

网友(2010-10-18):
学习了,谢谢分享.我打200深的304L不锈钢16的孔,太难打了

网友:
和麻花钻相比,枪钻的优点是:属于半精加工,孔各个方面的精度都会有比较大的提升,一般不会产生毛刺。最大的优势在于中途不用退刀,一次性加工完成,所以效率高。因为排屑的问题,所以需要机床有很高的内冷压力,孔越小,需要的压力也越大,比如说2mm的孔,至少需要125bar的压力。还有就是能够加工的深度要比麻花钻深很多,最高长径比可以达到300以上。
使用机床一般为专机,在内冷压力达到的情况下,加工中心也可以很好的使用枪钻。至于7楼说的那个车床加冷却装置,使用效果不理想。车床除非经过大的改造,仅仅依靠加一个冷却装置完全不能发挥枪钻工艺的优势。曾经见到过厂家这样用,在加工中还需要退刀排屑,效率赶不上正常的十分之一。不过对于产量小,资金不足的厂,这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网友:
支持3喽的意见  在实际中 我们厂已经尝试过的

网友(2014-02-16):
引用 网友A:
枪钻只能在专门的机床上使用,不可以在加工中心上使用

这要看孔径和加工中心的油压多少了,好点的加工中心还是可以用部分枪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