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的线速度和转速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2010-02-03):
我的系统是广州数控980TD,加工的是铝棒,车M65*24的螺纹,我是第一次车这么大的螺距。请问车螺纹的线速度是多少?转速多少合适?怎样计算的呢?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知道外径,知道转速,就算出线速度。

不同材料不同的车刀需要用到不同的线速度。铝合金牌号很多,具体差异很大。

网友:
24的螺距?是够大的。24的螺距,你的F就是24,如果你的机床最高速2400转的话,你加工这个螺纹的话,机床转速最高只能有100转。就这么算的

楼主:
24的螺距?是够大的。24的螺距,你的F就是24,如果你的机床最高速2400转的话,你加工这个螺纹的话,机床转速最高只能有100转。就这么算的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床最高可以达到4000转,我试做了一件,开100转车螺纹,但那螺纹车刀切削得飞快,恐怕超过了线速度,车刀会撞崩。最后用25的转速车。但车出的螺纹很粗糙,毛刺很多,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转速不对?

楼主:
知道外径,知道转速,就算出线速度。

不同材料不同的车刀需要用到不同的线速度。铝合金牌号很多,具体差异很大。
引用 网友B:
就现在的外径,按常规计算,转速应该是多少?我是个车床盲,当然车螺纹之前肯定不知道转速开多少合适,那转速参数又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
怎么没人出来解答呢?是不是我描述不清楚啊?

网友:
很粗糙,很多毛刺,就是你的线速度不够才这样的,如果转速提上去了,就有可能车不了。

楼主:
很粗糙,很多毛刺,就是你的线速度不够才这样的,如果转速提上去了,就有可能车不了。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很矛盾吗?线速度不够,就车不好,转速提上了,又车不了

网友:
车最后几刀多光几刀,把毛刺修修

网友:
你上次不是说用的是右螺纹车刀车左螺纹吗?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粗糙是车时挤出来的

楼主:
你上次不是说用的是右螺纹车刀车左螺纹吗?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引用 网友B:
外螺纹是啊,但内螺纹不是,内螺纹用的刀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光滑啊

网友:
用白钢刀磨成螺纹刀试试看,转速50转

网友:
应该和你刀具的形状有一定关系吧
另外进刀量小一点也会好点吧

楼主:
应该和你刀具的形状有一定关系吧
另外进刀量小一点也会好点吧
引用 网友D:
我每刀10个丝,进刀量够小吗?

楼主:
用白钢刀磨成螺纹刀试试看,转速50转
引用 网友E:
请问转速是怎样确定的呢?要计算的吗?我心里没底啊。

网友:
刀不快,刀的几何形状不正确

楼主:
刀不快,刀的几何形状不正确
引用 网友F:
你指的刀不快是什么意思?怎样理解呢?

网友:
这么大螺距用硬质合金可能比较困难,可以试着用用高速钢刀,转速可以降下来,这样光洁度又可以保证

楼主:
这么大螺距用硬质合金可能比较困难,可以试着用用高速钢刀,转速可以降下来,这样光洁度又可以保证
引用 网友G:
我的内螺纹就是用白钢刀车的,请问转速是怎样计算的?比如,我现在开23转,是随便开的,心里根本没底

网友:
粗车转速100-200转/分钟,最后1-2刀,锋钢刀,用你的最低转速车,加油冷,一切搞定,搞不定你骂我

网友:
路过学习了     www.tzhxxr.com

楼主:
粗车转速100-200转/分钟,最后1-2刀,锋钢刀,用你的最低转速车,加油冷,一切搞定,搞不定你骂我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里是交流技术的,兄弟。100-200转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能详细说说参数吗?粗车背吃刀量是多少?

网友(2010-03-05):
这个是评经验,不用计算~~~~~~~~~

楼主:
这个是评经验,不用计算~~~~~~~~~
引用 网友I:
至少也有个理论参数吧

网友(2012-02-10):
路过学习一下,师傅们谢谢你们的无释的奉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床最高可以达到4000转,我试做了一件,开100转车螺纹,但那螺纹车刀切削得飞快,恐怕超过了线速度, ...

你再多试试呀,表面粗糙说明转速不够。

网友:
粗车转速100-200转/分钟,最后1-2刀,锋钢刀,用你的最低转速车,加油冷,一切搞定,

网友(2014-05-02):
一般车这样的螺距在125转左右 超过了可能会出问题计算是转速*螺 距小于或等于3000 也就是3000/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