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刀片洗出来的螺纹有振文---请教

楼主(2010-02-03):
  我用瓦克斯的螺纹刀片铣M56的螺纹。
  新刀片铣的时候螺纹就老出现振文。。。
  请教下高手看看到底哪出了毛病????

网友:
你们用的是整体的还是装刀片的,整体硬质合金的好点,装刀片的是振动比较厉害,你的意思是不是新刀片都不理想,用几次就好了?还是一直是这样?

另外你们加工的是什么料?进刀几次?什么样的刀柄(40?50)

建议,多分几次铣,每次减少进刀量

供参考。

楼主:
装刀片的··新刀片振文特厉害
用了几次就好了 ·我加工的45钢··一个螺纹铣2次 刀柄是40的····
  多分几次铣也是这样··很郁闷!~~~~~~
  可以的话加我QQ 交流交流106881675

网友:
粗精铣分开,最后一刀余量少点

网友:
我们以前也准备用装刀片的,振动特厉害,后来就整体硬质合金了,我们加工的是铸铁,、

M56的螺纹你铣2次太少了,这些全部都是由于螺纹铣刀刚性不好引起

还是建议减少切削量,粗精铣分开,或者找个整体硬质合金的实验一下。

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整体合金的估计没那么大螺距的,另外价格也吃不消,建议多分几刀加工,

楼主: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