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式滑动轴承座,底脚一定要朝下吗?

楼主(2010-02-03):
对开式滑动轴承座,底脚一定要朝下吗,可以朝上或其他方向吗?

网友:
可以朝下也可以朝其它方向.

楼主:
可以朝下也可以朝其它方向.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了,是不是一般都用标准件,自己设计的多么?

网友:
根据实际需要啊。没有规定一定要什么朝向的。最好用标准件,便于市场采购。如情况特殊那就自己设计一套呗!

楼主:
根据实际需要啊。没有规定一定要什么朝向的。最好用标准件,便于市场采购。如情况特殊那就自己设计一套呗!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
当然也可以朝其它方向。

但是由于轴承座材料一般都是铸铁,铸铁的抗压强度远大于抗拉强度,所以底脚朝下受力相对好些。

网友:
估计楼主是要挂在上面或者侧面,没问题。

楼主:
谢谢诸位了,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好意思问,没想到大家态度都挺好的,学习了!

好人啊!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