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与减速机传动---请教

楼主(2010-02-03):
一个机构即可以考虑用同步带传动,也可以采用减速机带动,这两者之间各有什么优势,又如何选取。

网友A:
这两个东西,不可比:同步齿形带要比较的对象应是皮带或链条
同步齿形带应比皮带的更高的传动精度,当过载大时也会允许有一定的打滑;但成本较高,
同步齿形带应比链传动的传动精度稍低,但过载大时允许有一定的打滑,可减少零件的损坏;

网友B(2015-11-25):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东西,不可比:同步齿形带要比较的对象应是皮带或链条
同步齿形带应比皮带的更高的传动精度,当过载大时 ...

同步带精度比链传动精度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精度比链传动精度低吗?

链传动谈不上精度了,单纯传递动力。同步带名字好歹有同步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