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与镀铬在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2-03):
谁能讲讲电镀的工艺过程,镀锌与镀铬在工艺上有什么区别?镀亮铬与镀铬的区别在那里?

网友(2010-04-26):
镀锌工艺的种类

1、氰化镀锌:分高氰镀锌、中氰镀锌、低氰镀锌;

2、酸性镀锌:硫酸盐镀锌、弱酸性氯化钾镀锌、氨三乙酸-氯化铵镀锌;

3、碱性无氰锌酸盐镀锌。

镀锌钝化的种类

1、镀锌白色钝化;

2、镀锌蓝白色钝化;

3、镀锌彩色钝化;

4、镀锌军绿色钝化;

5、镀锌黑色钝化。

按照钝化液中的成分又分:三价铬钝化和六价铬钝化。

各种镀锌工艺的优缺点

1、氰化镀锌

优点:镀层结晶细致,镀液的分散能力和覆盖能力较好,对钢铁设备无腐蚀作用。

缺点:镀液含有剧毒氰化物,排放的废水和废气对环境有危害。

2、硫酸盐镀锌

优点:成本低,镀液稳定,电流效率高,允许的阴极电流密度上限值很高,沉积速度快。

缺点:均镀能力和深镀能力较差,镀层结晶较粗,只适用于镀外形简单的零件。镀液对钢铁设备有腐蚀作用。

3、弱酸性氯化钾镀锌

优点:无氰,镀液成分简单、稳定,投产成本不高,电流效率高,节约电能,沉积速度快,生产效率高,适用于铸铁零件、高碳钢零件镀锌。镀层光亮、细致,整平性好。

缺点:镀液对钢铁设备有腐蚀作用。如果后处理不好,彩色钝化膜的抗盐雾性能比碱性镀锌差。

4、氨三乙酸-氯化铵镀锌

优点:由于氨三乙酸对锌的络合能力较强,显著增加了锌沉积时的阴极极化作用,镀液的分散能力和覆盖能力较好,镀层比较光亮。

缺点:镀液对钢铁设备有腐蚀严重。

5、碱性锌酸盐镀锌

优点:无氰,对钢铁设备无腐蚀,钝化膜在湿热的大气中不容易变色发黑。

缺点:在镀层的结合力和脆性方面于氰化镀锌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镀锌工艺流程

零件上挂—有机溶剂除油—热水洗—化学除油(或电解除油)—水洗—除锈—水洗—酸活化—水洗—电镀—水洗—出光—水洗—钝化—水洗—烘干

我手上现只有此种
有其他的再上传

楼主(2013-12-11):
镀铬前为什么要先镀铜